联想昭阳E46G秒钟掉电 求助!

楼主(2014-05-06):
这台机器是从外地发来的也没说是什么情况,拆开包装拔下电池插上可调电源按开关一秒钟就掉电。机器还没拆先打个底 请各位师傅给参谋指点一下 谢谢
掉电

网友:
先排除短路,然后查供电全不全 是不是有电压没出来

网友:
排除短路,在测各供电情况。。。。。。。。。。。

网友(2014-06-24):
掉电就是少电压呗,一个一个查

网友:
查下1.5V有没有出来,再看看1.5V转换电路,瞬间抓下有没有出电压

网友(2014-12-10):
先看下有没有短路

网友:
4楼说的对,再看有没有段落。

网友:
打错了是:短路。

网友:
掉电有多种原因,要一一排查啊

网友:
这种情况没人能帮到你。。。拆都没拆。。。

网友:
先拆机再说

网友:
先拆机试试,量下电压,你不拆机怎么知道咋么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