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CER4330键盘有些键无法使用

楼主(2014-05-06):
ACER4330有些按键没反应 进PE也一样。 换过键盘。查EC到键盘接口全是通的   换EC,南桥后还是一样  刷过BIOS

查键盘上接口只到过二个地方 一是快捷键面板 还是一个是开关面板   我把这二个面板拿掉还是一样 也没有断线
机器不是进水机。现在没地方查了  求帮助

网友A:
拿掉EC 测键盘对地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掉EC 测键盘对地阻值

键盘接口对地我都测过  9到26脚都是570

网友:
这机器 键盘 没有芯片吗 ? 我记得联想好像有的 那个芯片坏了 会错键 连键

网友B:
老的机器有键盘管理芯片 以前记得搞过个东芝的就是  现在的都集成在EC里面了  你有没有清洗下主板上的键盘接口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的机器有键盘管理芯片 以前记得搞过个东芝的就是  现在的都集成在EC里面了  你有没有清洗下主板上的键盘 ...

没有键盘管理芯片  是EC直接控制的  接口看过 现在能注意到的都查了  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