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RS780Q-LM2 主板 通电就转转

楼主(2014-05-06):
一块 联想RS780Q-LM2(M3A780M) 主板 接好电源 通电 就转 求助

网友(2014-11-24):
换IO芯片 换个试试吧,应该是那的问题

网友A:
恩恩额  分析的不错

网友(2015-03-14):
不知道修的好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恩额  分析的不错

对于你们这些评论的纯粹为了分的  下次评论能否说得和问题相关点

网友:
是不是开关坏了啊?

网友(2015-12-17):
不擦4PIN的电源试一下

网友(2016-09-21):
我的和你相反,开机转一下就掉电 再开开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