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30 换显卡也不亮

楼主(2014-05-06):
          dell n4030 来时加电不显示 ,电流在1.3左右不动,然后加焊显卡芯片后还是一样不显示。订芯片后过两天到了 换上后还是不亮 ,奇怪了 我换bga一般没问题。
          放那不管了,过几天后继续修,去朋友那找了个电路图一起研究测了一样显卡供电没有,又订了个显卡供电芯片换上还是那样 。更奇怪了 查点位图pu8601第3脚是vout&vga 输出有 1.8v电压,测主板第3脚是与地相通,肯定有短路地方把电压拉低了。果不然测pc8904是短的,拆掉后电压出来了1.8v 加屏测试亮机。ok

网友:
这么小的短路,,确实不好查,,下次碰到先查查短路,和显卡电压了

网友:
早就该查查了这样多浪费啊

网友:
缺一组显卡供电,对吗

网友(2016-12-17):
显卡缺了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