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0广达

楼主(2014-05-06):
主板待机正常有5V  3V  开机能正常触发。触发后电流0.14A,查MAINON     SUSON信号正常 测量各电压输出时, 只有+5V +3V   +1.8V.其它电压都没有出来 请各位师傅们帮助分析下思路。

网友:
重点查3/5V后续供电。

没错

网友A:
1.05V对地阻值013  桥这个算短吗?
显卡供电阻值003这个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5V对地阻值013  桥这个算短吗?
显卡供电阻值003这个正常

正常啊~~~~~

网友:
MAINON 看这个信号,都哪几个芯片的开启信号,然后量呀,+5V +3V都出来了,应该不是MAINON 这个信号的问题, 8115这个芯片有可能哦~ 有的板子一烧就烧一堆芯片。。 我那次修G455 烧了3个51117~~~祝你好运

网友:
查下升压电路有没有问题 ,这个很重要 祝你好运

网友:
我觉得还是电压不齐吧

网友:
我今天也修了一台Z40的没有集显供电。独显供电。加焊桥好了

网友:
                                    我今天也修了一台Z40的没有集显供电。独显供电。加焊桥好了。

网友:
老是打错,是Z470

网友:
就出+5V  +3V  1.8V其它的都没有出怎么查??

网友(2014-07-18):
那就是SLP S3#电压都没出来了呗,按时序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