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一块老478主板整住了,求助:冠通478的 挡B0 报警,没招了,请帮帮忙

楼主(2014-05-06):
冠通478的 跑到C1后挡B0 报警,不上内存 挡E0 报警,听声,应该是内存不过,内存是DDR1 400  ,但换了2根了也一样,内存在别的板上可以正常用的。后来用加负载量电压,总线3.34V,供电3.32V(负载上写明供电是2.5V的,是不是这个不对)。 时钟1.30V。

查内存的供电 是接到一个场管的D极的(D极跟供电测试点相通)。而C极有2.6V ,G极有4.32V。量了负债上的测试点,二极体值都不见什么异常。。
是不是北桥的问题呢???

补充内容 (2014-5-7 23:26):
更正一下 上文的“C极有2.6V ”,更正为:S极有2.6V 。

网友:
你先给内存那边的排阻 对地打个阻值看看  我遇到过的老板子有排阻坏的  祝楼主好运

网友:
学习哈经验的

网友A:
看看 内存到北桥通讯有没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 内存到北桥通讯有没短路的

量到有两个脚二及阻值大一点点,其他的480 另两个是541左右,但仔细看了这两个脚是直接进桥里的。。。

网友B:
内存供电应该是2.5V吧  3.32V不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供电应该是2.5V吧  3.32V不对啊

感觉不对,但查不出原因呀,这个3.32V 端 跟场管的D极相连的,而场管的S极有2.6V的电压! 我想,为什么内存供电端不是跟S极相连呢?找了2块其他845的板 都是跟S极连的。。真想不通, 没在845的那年代学修电脑,所以不了845的电路情况!

网友C:
478的内存供电是2。5V,,先把供电弄成2。5V,再看看,断开3。3V的供电线,飞线2。5V

网友:
内存 1代核心是2.5吧

网友:
先把那个三极管换掉先、

网友D:
电压高了点。

""""查内存的供电 是接到一个场管的D极的(D极跟供电测试点相通)。而C极有2.6V ,G极有4.32V""""

是楼主说的是S极有2.6V吧? 三级管才说C极。
看内容 D极怎么比S极电压高啊???是不是找错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478的内存供电是2。5V,,先把供电弄成2。5V,再看看,断开3。3V的供电线,飞线2。5V

内存的第一脚直接跟电源的3.3V连通的。。。。奇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压高了点。

""""查内存的供电 是接到一个场管的D极的(D极跟供电测试点相通)。而C极有2.6V ,G极有4. ...

写错了,后来更正了,在一楼补充哪里已经更正了。是S极。

网友E:
看看是不是负载内存供电不足,没负载内存供电也会导致不过内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看看是不是负载内存供电不足,没负载内存供电也会导致不过内存。

负载内存供电 在假负载上能测到吗?一般是多少V?

网友:
引用 网友F:
负载内存供电 在假负载上能测到吗?一般是多少V?

不是在假负载上面测量,是在内存插槽边上的八角芯片。

网友G:
是不是 有个2R2的电阻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 有个2R2的电阻坏了

场管的 D S有阻值的 300多欧 没有2R2的电阻的 这个内存供电是单场管的。

网友:
这个可要按时序查了

网友:
先查内存的工作条件,不行再来查内存供电芯片

网友:
这个事和北桥有关系吧

网友H:
内存受控圩北桥吧,你有没有加焊一下北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内存受控圩北桥吧,你有没有加焊一下北桥啊

电压3.3V 正常吗?

网友:
是高了点,但也不能排除特例的

网友:
放电试试,或者加焊北桥和U座。

网友:
引用 网友H:
内存受控圩北桥吧,你有没有加焊一下北桥啊

北桥控制不了内存的供电电压吧?

网友I:
你量一下D极电压啊,S极有了2.6V,场效应管正常导通,你D极也该是2.6V啊,你再看下你认对了没有,你看下管子上的标识先。还有你说3.3V电源针直接连到内存供电针上了,我估计是这之间有短路,你查看下周围有没有管子或者芯片短路的,正常情况下DDR1咋可能3.3V直接供内存啊?所以再去查下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量一下D极电压啊,S极有了2.6V,场效应管正常导通,你D极也该是2.6V啊,你再看下你认对了没有,你看下管 ...

短路 有道理,有空我把内存槽焊出来 看是不是内存槽下有电路短路,因为内存槽上修时发现烧断了两针。但目前外面没看到有烧痕。要是短路的话可能是槽底下跟电源3.3V断了,而D极电压也是3.3V ,场效应管正常导通但应该不是完全导通。所以才出2.6V到S极吧。但这个S端却跟内存供电点是开路的。。。难道有开路,而又跟3.3V短了?

网友J:
应该是可控电阻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应该是可控电阻的问题吧。

可控电阻? 大概是什么作用的 一般是什么脚上有这个电阻?

网友:
S极跟供电针接通的?S极是2.6,内存是3.3? 再看看吧  到底是直接供电还是经过了电源管理芯片啊  也许你有元件忽略了 也没实物  也只能说个可能情况了  再理一下吧  慢慢来  不能急这东西

网友(点评):
楼主可能没弄清MOS管的D、S、G极。

网友:
按时序来,有可能是内存供电之前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2014-06-26):
测哈内存旁边的排阻

网友:
代核心是2.5

网友:
一代内存供电是2.5V的,时钟电压为1.6V。

网友:
报警几长几短?

网友:
楼主可能没弄清管脚排列,你不防发个图过来。标注你测量的结果。

网友:
给建议,叫客户直接换一块,478修什么修呀,直接当废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