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板号:MIH61R 卡系统进度

楼主(2014-05-06):
求助:板号:MIH61R 卡系统进度条
刷过BIOS,拆掉了网卡。
好像这是一个通病,知道的告诉一下,谢谢!
通病

网友:
我也有一块板,求助大婶

网友:
这个帖子不要沉我也有这个问题怎么弄大家说说看

网友:
强烈要求基地大神出来说一句话

网友:
刚才我问了一下戴尔售后,TNND的竟然说,换板一定会好,是这个板都有这个毛病。无语了。

网友(2014-06-05):
事实证明,禁用网卡能正常进系统,换网卡或者摘掉网卡都不行,看来只能换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