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20 电路示分析

楼主(2014-05-06):
  板号是LA-8241P  插上适配器不开机   只装电池正常开机      怀疑保护隔离有问题    求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PQ100 GDS极都有19V     PQ101  SG极有19VD极有0.56V
B+电压没有
此图22脚DCIN有19V    2脚ACSETIN只有2.6V偏低    25脚BST无电压     13脚ACOK也无信号
ISL88731芯片微热    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  是不是芯片坏了
附上图求帮忙

网友:
acok没有的话,那ACIN有没有呢

网友:
充电芯片是不是有问题,不行直接飞线试试

网友:
保护隔离。先查ACIN是不是有高电平

网友:
想不到直接换一个试试。ACIN正常是3.3吧   偏低可能也出在那里也不一定

网友:
ACIN是2.6V

网友A:
楼主,板子修好了没有?我这同样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板子修好了没有?我这同样的问题。。。

修好了    是芯片有问题

网友:
ICOUT正不正常?这脚是芯片收到vin后自动发出的线性电压,没有说明条件不具备或者芯片坏

网友:
VDDP是芯片的一个供电脚,自己上拉的,也必须正常才工作

网友C:
楼主可以顺便把图纸传份上来,好帮你提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    是芯片有问题

你是说PU100吗?我这两片还没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顺便把图纸传份上来,好帮你提建议

图纸有!帮帮看看我这两片一片没好

《不凡修论坛》戴尔5520 _LA-8241P.pdf

网友:
对的就是PU100

网友:
你仔细查一下他所需要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