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拆下3V5V供电芯片然后上电

楼主(2014-05-06):
请教下各位哥哥 拆下3V5V供电芯片然后直接上电一般会烧哪些东西?
芯片
供电芯片

网友:
一般不会上电吧 !没有控制电压了

网友:
你运气不好的话3V 5V的MOS管会全挂掉的,所有PMW电路中的控制芯片是不能在上电的时候不装的!

网友:
运气好的时候MOS不好的话会烧很多

网友:
19V会冲下来的,3V会烧EC和南桥,5V会烧CPU供电芯片,

网友:
几乎不要修主板了,直接换主板得了,,这样拆了的话

网友:
整个主板都有机会哟 各种上下管除了后出的电压到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