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910 LA3262P 3VL大短引起的N个问题

楼主(2014-05-06):
拿到机器大短 果断拆机发现PU25上面的贴纸都烧出一个洞了,仔细一看为LM393比较器 拿起料板找了个换上去,顺便再测下周边电路,发现有2个电容短路了,诶 找图纸吧 没有3262的 自己又个3261的将就着先看看吧。发现C37和PC51都短,把EC和8734周边的电容扫荡了一遍,发现EC周边还有2个电容短的。如图,3VL惹的祸

先把EC拿掉看看吧,操起风枪一阵狂吹,拿掉之后发现2个电容不短了,看来是好了,再看看IO旁边2个 OMG怎么还是短的,看下图纸发现不仔细也有好处

心想换了2个芯片了 估计得好了吧,各电路打至没短的,上电吧。一插电,我了个去 直接到0.2, 这尼玛是待机还是开机了,仔细看了一下,发现8734这个贱人好烫,看来是把这芯片也给烧了,换之。插电0.05 好像 貌似正常了,一阵激动,把开机板拿过来,卧槽不触发。量开机键有3.3V,心想刚才南桥也有点热不会挂了吧。看看IO有没有rsmrst信号给南桥

好吧我该说运气好还是不好,没有此信号,拆机的IO不可靠,打开芯片盒找了个新的1070,上电,待机0.05 开机电流终于上去了。等等这电流又在坑我,无显,显卡也有问题?内牛满面。。会掉电,就在我准备吹显卡的时候,第2次掉电 待机到达0.09 再次自动开机电流上去亮机了。。。装上电池待机0.09能正常开启,我只想说就这样吧 先试试用吧。结果再次坑爹了,速度慢的进个系统10分钟。就在我打算放弃的时候,师傅说可能是适配器问题!!!拿起原装适配器 立马搞定。搞了一天的机器,一个3VL短路引发LM393 IO 待机芯片全烧,目前待机0.09能用,估计后面还有短的,算了就这样先试试吧,我已经不想弄了,这么个破机器修的再好也收不到大价钱。。。
写的不好多多包涵 有分的大哥大姐打发点吧

网友:
来点人气吧

网友A:
坏了这么多的东西,能修好就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坏了这么多的东西,能修好就不错了。

收不到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