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联想LXM-L19ch显示器维修

楼主(2014-05-06):
接一台显示器       故障:开机亮一下暗屏
                                     果断拆机,经查证灯管没有问题。看主板以为通病5C06    5C07    击穿,表马上测测,结果没有短路,主芯片是TL1451AC。马上百度一下去保护,据说15脚对地去保护, 我就给徒弟给他15脚对地,不知道他怎么数的,竟无意中把7脚对地亮了,于是装机后发现关机也白屏,哎 又拆机吧,拆开后发现是7脚对地后常亮,把真正的15脚对地,还是一样的亮一下就暗屏。。。都想改高压了,就想到7脚对地竟能常亮,何不改个开关把7脚拉低。。。。。于是拆了一个普通的N沟道mos管 , 把芯片7脚接到mos管的D级 ,mos管的s级接地,mos管的G级接到了驱动板发给高压的开启ON/OFF信号上 ,这样不就开机就拉低了芯片7脚了嘛 果断装机试。拷机半小时没问题。。。。。我想问一下TL1451AC这个芯片的7脚是什么信号?为什么拉低7脚灯管就亮,还不受开关控制,没有这个芯片图纸,希望谁能解释下,求大神们加点分,呵呵。。。。。

网友(点评):
7脚短路去保护,这是胡扯。。。

网友:
线飞的真吓人。

网友:
7脚对地,,你自己看看电路吧! 看它是什么功能,,

网友:
给你传个图自己研究一下吧,,

网友:
飞线高人学习了

网友:
电路改的真是厉害啊

网友A:
7叫看了楼上的那位的电路图1OUT直接接地啊?楼主,这也真的是,如果可以的话还是看看楼上的电路图吧,应该是那个三极管坏了

网友:
这种联想的板子,好坏高压三极管,把四个三极管拆下 测量。

网友B:
这也叫去保护,其实是把一路的输出给接地了,误人子弟高人,,,,

网友:
对。有的时候我也这样飞线

网友:
建议用通用高压板改,合算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也叫去保护,其实是把一路的输出给接地了,误人子弟高人,,,,

鬼知道哦,反正7脚对地就亮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7叫看了楼上的那位的电路图1OUT直接接地啊?楼主,这也真的是,如果可以的话还是看看楼上的电路图吧,应该 ...

7脚拉地,灯管全亮了哦    现在一直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7脚拉地,灯管全亮了哦    现在一直正常

你看一下, 七脚所连接的就两个三极管,和一个P沟道的MOS,要不就是三极管不构成导通条件,导致不能拉至地,那就不能使mos管子导通,G级是高电平,这时我的理解,现在可以了,下次有了图纸可以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