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能点亮,到进系统的时候黑屏。

楼主(2014-05-06):
主板能点亮,到进系统的时候黑屏。硬盘拿下来,进PE也是一样的,加载完PE的文件后就黑屏。这个是什么原因?

网友:
都没说什么型号主板,集显还是独显?

网友:
dell  修过一款 故障一样,屏供电是片插的  断了根线

网友:
多数是硬盘的问题,检测一下硬盘有没有坏吧

网友:
遇到过 独立显卡装完驱动后重新启动进xp黑屏,前面启动部分正常,换显卡就好了

网友:
这些怪问题两次,有一次是加焊了北桥好过一块,另一块没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