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实践第一片板:HPCQ60 一板四修

楼主(2014-05-06):
HPCQ60 warrior intel uma 待修主板一片,故障不详。
接到板后,先测了一遍大电感无明显短路故障,再测公共端对地阻值为0。
因是大短,首先检查公共端的滤波电容。目测有一电容比其它电容稍高,拆下后发现下面并有一超细导线,拆除后对地大短排除。
上电测公共点电压:U2 S极19V D极19.6V G极19V。明显电压是过内部二极管过来的,管子并没有完全导通。此管为P管,如果想完全导通G极电压必须小于S极4.5V以上,从图中看如果想分压成立,U3的ACAV_IN信号必须为高电平。实测为低电平。见图1。
图1:

ACAV_IN信号由U44 MAX8731A得到供DCIN ,VCC,ACIN。 且ACIN脚检测电压高于REF/2后产生,见图2。
图2:

MAX8731A的工作过程为:1、得到DCIN。 2、内部调节出5.4V的LDO电压。 3、LDO电压一路过电阻给VCC脚供电,另一路过二极管给BST提供电力。4、芯片得到VCC后,内部调节输出4.096V的REF电压。5、ACIN脚检测适配器过电阻分压而来的电压。6、如果ACIN脚电压越过2.04V就会输出高电压的ACAV_IN,见图3。实测DCIN为19.6V,LDO脚为4.096V,VCC脚为0V,细看R204掉件。找对应阻值电阻补件后,ACAV_IN为高电平输出。场管U2 G极电压为6.3V左右。U2正常导通公共点电压恢复正常
图3:

保隔正常了,接下来检测发现无待机3V 5V电压:TPS51125正常输出3V 5VPWM的条件为芯片正常,且VIN ENO ENTRIP1 ENTRIP2均正常。实测C568远地端19V但VIN0V。拆下芯片发现芯片下面引脚对应焊盘烧掉。细心补线后重新装回TPS51125。拆掉5V 3V上管。上电测上管G极波形见图4,看波形正常,装上对应上管。机器3VPWM,5VPWM正常产生。至此维修结束。波形是用手机拍的,所以有点不是太清晰。
图4:

补充内容 (2014-5-7 07:48):
对于大短为什么目测,而不是一个个的拆,这个是我个人的习惯。一般的大短大多是电容击穿。电容本体上面一般会出现裂纹或是变色之类的变化,所以目测比一个一个的拆要快一些,当然也有外观没有变化的。就只能折试了

怎么会多出导线来呢?不解

网友A:
你是现在学的学员吗?若是,实地真能出维修人才,学员能有如此境界要深感仰视了,第一个电容下面导线连接对地短路明显是认为故障,也许是老师对学员的深情考验,最后待机电压维修的相关图料没上传,若上传体现在此贴的表述中,堪称完美。一般ENTRIP1(2)通过电阻接地设定另外还受信号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现在学的学员吗?若是,实地真能出维修人才,学员能有如此境界要深感仰视了,第一个电容下面导线连接对 ...

谢谢关注,以前学过远程。现正在实地系统学习,待机这一块因为当时ENO ENTRIP1 ENTRIP2都正常。所以没有再上图说明。

网友:
说的太好了,迅维真是培养人才啊

网友B:
又一批笔记本高手要出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一批笔记本高手要出炉了

谢谢关注,向你学习。高手谈不上,比来这前进步了倒是肯定的

网友C:
上管 拆掉 还能 上电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上管 拆掉 还能 上电吗?

拆上管上电,是为了通过看G极的波形来确定芯片是否工作正常

网友E:
修的不错,楼主之前技术就很不错,一直看好你,没想到现在去了基地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的不错,楼主之前技术就很不错,一直看好你,没想到现在去了基地学习

谢谢兄台。新东西太多。所以必须定期进修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上管上电,是为了通过看G极的波形来确定芯片是否工作正常

这样不会烧了吗??

网友:
还在实地就那么牛了,出来后还得了兼职就是台台秒杀。

网友F:
迅维果然是培养人才的摇篮啊,楼主修得真好啊,井井有条,游刃有余。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迅维果然是培养人才的摇篮啊,楼主修得真好啊,井井有条,游刃有余。

为了养家,没有办法呀

网友G:
鲁鹏是个很认真的人。你一定会有大成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鲁鹏是个很认真的人。你一定会有大成就的。

谢谢老师的指导和解惑,实地一个多月我没有白来

网友H:
问题还不少,修这种故障一个接一个估计很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问题还不少,修这种故障一个接一个估计很烦吧

只要第一期理论学扎实了,真心不难的。

网友:
思路那是一条线的,分毫不差!

网友:
又一维修高手出师了!

网友I:
U2好像是N沟道的MOS吧,内部二极管过来是错。

网友:
引用 网友I:
U2好像是N沟道的MOS吧,内部二极管过来是错。

谢谢关注,图纸:warrior intel uma 。这个确实是P管,看管子一般三个方法,寄生二极管方向,箭头方向,管子号

网友J:
上管到芯片的线断了吗?

网友K:
电容放导线,是我们给刘老师出的主意,竟然给你破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J:
上管到芯片的线断了吗?

上管到芯片?您是说的公共端到芯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电容放导线,是我们给刘老师出的主意,竟然给你破了

下次出更高的主意,有难度才能提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管到芯片?您是说的公共端到芯片吧

那悄修的是哪里啊?

网友L:
实地的板子好像都是N修了吧,1期毕业2期接着

网友M:
修的不错,楼主之前技术就很不错,一直看好你。

网友:
引用 网友L:
实地的板子好像都是N修了吧,1期毕业2期接着

实地修电路的板子基本上都是要自己补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修的不错,楼主之前技术就很不错,一直看好你。

谢谢鼓励,以后会继续努力

网友N:
修机就是要细心认真~~~~要保持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N:
修机就是要细心认真~~~~要保持思路

是的,维修思路决定成败

网友O:
迅维有同学就是好,一个帖子出来这么多人评论,还加分,以后也不愁没有下载分;咯
谢楼主给初学者的分析,我肃然是自学的,但是这点经验对我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累,我还真没去过迅维学过呢,但是经过我4个多月的努力,还是稍有成就,图纸也能看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迅维有同学就是好,一个帖子出来这么多人评论,还加分,以后也不愁没有下载分;咯
谢楼主给初学者的分析, ...

继续努力,有了理论+实践,你会成为高手的

网友P:
好羡慕楼主的分析 能力 啊,基地的就是牛

网友D:
引用 网友P:
好羡慕楼主的分析 能力 啊,基地的就是牛

这没什么,第1月理论月饼这些都讲了,第2月实践有阿林的俯卧撑,想学不好都不成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D:
这没什么,第1月理论月饼这些都讲了,第2月实践有阿林的俯卧撑,想学不好都不成的

啥意思, 俯卧撑???呵呵基地就是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P:
啥意思, 俯卧撑???呵呵基地就是好啊

教的不会,就让锻炼身体

网友:
实地、去了有板子修吗?都是哪里来的啊

网友Q:
有理论只是在手,修机器真不含糊!

网友:
引用 网友Q:
有理论只是在手,修机器真不含糊!

同感,修机器最怕无思路

网友:
这个挺难的啊。学习了。

网友R:
x学习的思路很清晰,我当初就差太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x学习的思路很清晰,我当初就差太远了

可能是您太谦虚了

网友:
迅维培训到位啊

网友S:
楼主太有耐力了,还有超出常人的观察力

网友:
引用 网友S:
楼主太有耐力了,还有超出常人的观察力

维修这碗饭不好吃呀

网友:
是啊奶奶个求得,一个Z475修好几天了,蓝屏掉电各种代码,CPU供电波不稳,就差换CPU电源芯片了

网友:
厉害啊,真的要向你学习啊,以后一定是个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