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维修高手进

楼主(2014-05-06):
联想G470BIOS第一脚    连接的电阻不接  不发CPU电压   ????、   求解

网友A:
你是问为什么不发CPU电压,还是问,不接电阻发不发出CPU电压。。。

网友:
搞的一头雾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问为什么不发CPU电压,还是问,不接电阻发不发出CPU电压。。。

不接  不发CPU电压???

网友:
跟不装CPU一样

网友:
恩恩   对的

网友:
那就是了     证明着是跟信号线

网友B:
是滴! I系列的 CPU电源IC要收到SVID才能产生供电,这组SVID是CPU发来的,CPU要发出这组信号要收到PROCPWRGD,这个信号时桥发给CPU的,桥要发出这个信号要读取BIOS,你还是实地学员,饼哥看见拍死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滴! I系列的 CPU电源IC要收到SVID才能产生供电,这组SVID是CPU发来的,CPU要发出这组信号要收到PROCPWRG ...

网友C:
板子上有的,必须有不能去掉,很关键的东西你去掉他能工作正常吗?不是很明显的事情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板子上有的,必须有不能去掉,很关键的东西你去掉他能工作正常吗?不是很明显的事情吗?

被上家动过     好奇

网友:
BIOS无法正常读取了,当然就不发信号了

网友:
线路不通,信号肯定过不了啦‘。。

网友:
二代的是这样的吧

网友:
1脚片选啊,你妹,这个有问题都读取不了BIOS了

网友:
第一脚是cpu复位后cpu选中BIOS的引脚若果没有这个电阻。不寻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