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秒杀华硕 X54H电池可以开机适配器不开机

楼主(2014-05-06):
客户送来一台ASUS本本 说是用电池可以开机 适配器不可以开机
,赶紧拆机。 机子板号K54LY  版本号REV2.1
一: 接上适配器。找到EC(IT82572e) AC_IN_OC#120脚为3.3V  。 不正常啊(用电池开机,正常应为3.3v高电平;插上适配器也是为3.3V,,接适配器按这个道理的话120应该是低电平才对 )不正常啊。查找AC_IN_OC#来源,到PQ8807 MOS管 5脚ACOK为低电平正常。6脚AC_IN_OC#还高电平 。接下来查AC_IN_OC#还经过两个排阻 、PRN8801和RN30013 查到这里,  想到以前修华硕 。F83C  经常这个信号的排阻出问题、。 立马换掉。  故障神奇般的解决了 。。 。,,,

附上BIOS : 华硕X54 版号K54LY

网友:
讲华硕是,这个信号是重点~~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
怎么不把电路图共享下

网友:
萧总总算发帖了

网友:
学习了

o0飝兲 -4 严禁灌水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高手修华硕笔记本的

网友:
学习了,

chinafixRookie -4 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用的是什么点位图软件啊。没用过啊。能否分享一下~~

网友:
适配器检测信号,呵呵,果然是不错

网友A:
楼主应该把此点位图共享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应该把此点位图共享出来

不好意思   这是在线看的 点位图 。   找、(华硕小刘)借的账号

网友:
华硕主板没点位好难找元件位置!楼主把点位图分享一下啊……

网友:
AC_IN_OC#不是检查适配器的信号,正常不是位高电平嘛, 楼主这个插上适配器正常为低电平嘛?

网友:
原来就是检测不到AC插入啊,之前这个症状有个事CPU供电上管换了就好了。有点莫名,楼主说AC插入功率大些。

网友:
图纸和点位一起真的很好用,楼主技术可以啊,

网友:
上次碰到一台华硕的一样故障,换掉bq24740解决的,不记得什么型号了

网友:
貌似很牛逼的样子

网友:
能不能把点位发上来

网友:
是下拉排阻有问题么?还是什么作用的排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