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X560SE 原1G 发现是被厂家封闭显存容量变1.5G显存位宽不变
会员682730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14-05-06):
刚收到一块这种GTX560SE 花屏。。在维修中发现,,显存是2G版的,6颗组装1G,和那种GTX550TI一样6颗组成1G  很奇怪的是,GTX560SE用的是是2G版的显存,而GTX550用的是一款变态规格的显存,无法确定他真实大小,但是这款GTX560SE 用的2G版显存6颗组成,而非类和GTX550TI一样而是常见的4颗显存1G 的像5770 6770 GTX450 这类显存,常常能看到显存4颗1G  所以看到同类的显存,我可以断定6颗就该是真实1,5G  但是出厂是1GB 原来用很高名的技术封闭显存量容反而没有封掉位宽 这款GPU就是可能192位的,  如果,有同行能做到,封显存而不封位宽,这种维修,很值得大家去模索。特别是常常见到一些显存掉点无法解决, 这种技术就可以改变好多杂证现像

网友:
显存花屏就不用修显存,直接封闭掉坏的显存f

网友:
这个技术很好,确实能解决好多的问题,还不用费事,可是这个谁又会呢?

网友:
学习了,还有这种

网友:
如果能像硬盘那样屏蔽坏区就好了

网友:
把2个卡的原始bios发上来

网友:
仔细想了一下,不用上传bios了。
如果是6颗一模一样的显存(你说的2G版)64MX32=2048Mbit=单颗容量256MB(位宽是32BIT),也就是6颗的完整规格应该是256Mx6=1536M,32BITx6=192BIT,完整规格应该是1.5G 192BIT.
那么这样就很好解释这个情况了。
1:先说位宽,并没有被屏蔽,6个2G的显存颗粒只能是192BIT的位宽。
2:容量,也没有被屏蔽,确实只有1G并不是1.5G.(这个说起来的话,估计你听不懂,我下面做个稍微详细的解释)

经常接接触这种卡的人都应该知道,这种卡的1G官方版本是使用的混搭显存,一个板子上2种规格的显存,显存是这样搭配的,1G的卡=4颗粒32Mx32+2颗64Mx32=512+512=1G(而不是6颗一样的2G颗粒)。只有1.5G的卡(官方推出的公版1.5G)是6颗一样的2G显存(64Mx32=单颗256M 32bit x6 =1.5G 192bit).

好了,重点来了:
你这个卡,原始卡的bios其实是4+2的混搭1G版,可能因为种种原因(1:被错装2G的颗粒,2:上级维修人员没4+2的颗粒,偷懒直接用了6个2G的颗粒),最终结果出来的就是这样,只能是1G 192bit.

你可能要问,显存是2G的,为什么6个不是1.5G,我说深了的话,估计没几个人能懂,至少这这个论坛没人能达到能理解的地步。那么我就简单点的说,8600GT大家应该修的都不愿意再修了吧?都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吧?4颗显存组成256M容量,如果你给他换上1G规格的颗粒,32Mx32,单颗128M(32bit)规格,那么它还是256M,不会是512M.因为它就和你现在这个卡的情况一样,举例如下:
GTX560se:显存是6颗2G版 bios其实是1G版的bios。出来的还是1G 192bit 的规格,不是1.5G。
8600GT:显存是4颗1G版 bios其实是256M版的bios。出来的还是256M 128bit的规格,不是512M。

除非在bios里改变显存参数,这个估计没几个人能做到,至少在这个论坛里,应该不会有人能做到。(这里的参数并不是简单的叫显存容量翻倍那么简单的改动,需要改动的寄存器数量达到了32组之多)

不知道我做的这些说明,你能理解不,不理解我也没办法了,就当我白码了这么多字吧。

网友A:
我去,打算来揭开谜底的,好不容易码了上千个字的回复说明,一发帖被告知要审核。等审核后揭开真相吧。

网友(点评):
确时,你说的很对,但是现在也有这种情况,,如果说,GPU 身体就是192位,你加256位的8颗16颗,同样他也只有192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去,打算来揭开谜底的,好不容易码了上千个字的回复说明,一发帖被告知要审核。等审核后揭开真相吧。{:4_ ...

“确时,你说的很对,但是现在也有这种情况,,如果说,GPU 身体就是192位,你加256位的8颗16颗,同样他也只有192位”

这个问题你如果对显卡的数据结构以及运行方式有了解的话,就会懂了。但是一般做维修的没人懂这些。
我来给你做解释吧。

这个是显卡的最最基本的运行方式,“先硬后软”,系统开机自举过程中,显卡是先读取的只读寄存器中的数据,然后再根据bios中的例程去把各项寄存器的数据映射到最终的状态寄存器中的。

举个例子:GTS250 G92 完整版 是128sp
               9800GT G92 完整版 是112sp
把98的核心换到250上,也只能是112sp,但是把250的核心换到98上,会是128.

为什么?这里只是换了核心,并没有改动bios的参数。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你说的这个问题的答案了。

我做一个专业知识的普及吧:

核心只读寄存器 sp数量是定死的,bios中的寄存器数据全部都是根据同核心旗舰显卡的最高参数去定义的。

也就是说,所有的G92核心的显卡的bios中,这些参数的数据都是最高规格。

那么,结合开始我提到的“先硬后软”的道理,这下能理解了吧?

不能?那么我再说详细点。

98核心换到250的板子上:
系统上电自举了,好了,到了显存的初始化阶段了,先硬,9800有112个sp,后软,bios中定义的是128个sp。懂了吧,先硬都只有112,后软居然有128个,后软数据被初始化机制判定为无效了,直接pass!

同理250核心换到98的板子上:
系统上电自举了,好了,到了显存的初始化阶段了,先硬,250有128个sp,后软,bios中定义的还是128个sp。数据一致,有效。

不知道这样说你懂了不。

位宽数据同理,所有参数的数据都同理。

上帝保佑不要再发帖审核了。

网友A:
打错了字,“到了显存的初始化阶段了”应该是到了显卡的初始化阶段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打错了字,“到了显存的初始化阶段了”应该是到了显卡的初始化阶段了

这个我们N早就试验过了,我说的是如果说,一个卡如果说用的是本身的是2G显存,而,本来刷的1G显存容量,不管你用任何东西去肯定测试,他就是1G,如果说刷回2G该有的BIOS,他就是2G,这种试验,我想你也是做过的,... 包扩上面的那个GTX560SE,我也是用的同样的法子,刷1G 他就是1G 刷刷1.5G就是1。5G ,,你能说一下,这个东西,是有GPU控制还是由 BIOS控制,。 如果说像这个GTX560SE 如果说用的2G版的显存6颗,你觉得如果说用刷BIOS 他能变成1G,同时他也就192位,同样没有改变,,抱扩 我测试GTX460 体身就是1G, 我换所有的显存增到2G 没有刷BIOS前他就是1G 是无法改变的,只有更换BIOS,才能真实,,识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们N早就试验过了,我说的是如果说,一个卡如果说用的是本身的是2G显存,而,本来刷的1G显存容量, ...

看来我真的白码那么多字了,你一点都没认真去看。算了,本就没指望你能理解。当我什么都没说吧。你这个问题,我上面的回答都已经十分的明确了,你还是不懂。我也没辙了。

显卡的数据,“先硬后软”硬件只读寄存器的数据 等于或者大于 bios操作例程对寄存器写入数据的时候,bios中的操作例程才是有效例程,这个时候bios中的数据才会生效,否则最终状态寄存器的值是直接读取的硬件本身的只读寄存器的。

“一个卡如果说用的是本身的是2G显存,而,本来刷的1G显存容量,不管你用任何东西去肯定测试,他就是1G,如果说刷回2G该有的BIOS,他就是2G,”就是我上面这个情况,我已经说的明明白白了,包括显卡的数据结构以及运作方式。

能理解就理解吧,不能理解当我放了个P吧,等你啥时候能接触到这个领域的时候,也许会回想起有我这样一个人告诉过你这些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我真的白码那么多字了,你一点都没认真去看。算了,本就没指望你能理解。当我什么都没说吧。你这个问 ...

没有细看
GTX560se:显存是6颗2G版 bios其实是1G版的bios。出来的还是1G 192bit 的规格,不是1.5G。
8600GT:显存是4颗1G版 bios其实是256M版的bios。出来的还是256M 128bit的规格,不是512M。

除非在bios里改变显存参数,这个估计没几个人能做到,至少在这个论坛里,应该不会有人能做到。(这里的参数并不是简单的叫显存容量翻倍那么简单的改动,需要改动的寄存器数量达到了32组之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们N早就试验过了,我说的是如果说,一个卡如果说用的是本身的是2G显存,而,本来刷的1G显存容量, ...

这个问题我第一是用你的现在的gtx560se分析说明了,然后又用大家熟悉的8600举例说的那么明确了。

这个是由显卡bios中的32组显存数据相关寄存器在起作用,bios中指定为1G,你就是给安装个10g的显存颗粒上去,也只能是1G,这里的1g就是最终的状态,不管任何的测试都是1g。

然后关于位宽这个问题,追加的问题已经偏题了,所有追加的问题都和屏蔽位宽没一分钱的关系,唯独就是一个“板子上有2G,bios指定为1g,最终状态是1g,而不是2g”的问题,这个问题根本就没任何的疑问。

为了说明位宽这个问题,我专门又说明了显卡的数据结构和运行方式以及系统自举的详细过程,并且用sp数量进行的实际的分析说明。

结果你是一点没认真的去看,去理解。

然后一味的提及一个古老的问题“板子有2G颗粒,刷1g的bios就是1g,刷1.5g的bios就是1.5g”,这个并不是屏蔽技术,这个是bios显存的32组寄存器数据的设置问题。这32组寄存器的相关设置就是对显存颗粒的品牌,参数进行设置的,比如设置显存参数是其中的哪一种“16Mx32  32Mx32 64Mx32 等等”,设置显存品牌是其中的哪一种“奇梦达 现代 三星 等等”。

这下懂了吗?

好比你现在的gtx560se,bios的这32组寄存器设置为“4颗 32Mx32 + 2颗 64Mx32= 512+512=1024M”,你给他换上了6个2G的颗粒,你认为他应该是1.5G,但是bios中的相关设置是1024的状态,所以你不刷bios的话,你给它换个100G的颗粒上去,它也只能是1G,这个1G就是真实有效的,任何的测试都是1G。

等于你这个帖子提及到的到所有问题都和帖子的标题都不沾边,没一分钱的关系。所有的问题都没有屏蔽的技术在里面。

当然,也许我说“你不懂”这三个字,可能会刺激到你的神经了,毕竟你在论坛混的久,硬件维修领域有一点点名气,很多人都认识你,但是请你一定要记住“三人行必有我师”这个真理。

我在bios领域的技术研究,到了哪一种程度,你也许不了解,你身边应该有人知道我,这个人也是做硬件维修的,应该能算是你的前辈。

这样说吧,一个板子上,用三种不同的显存进行混搭(三星 奇梦达 现代 同时焊到同一片显卡上),谁能做到?我估计没有吧,我可以。这个技术没有多年的bios底层研究,根本就无法做到。

我提到这个技术不是想显摆我技术牛逼,只是想告诉你,请你用心去看我对你问题做的回复,你会受益匪浅的。

你现在看我回答问题的时候应该是有一种“不屑一顾”的心理状态在起作用所以导致了你没认真看,你也许认为你在显卡维修方面很牛逼,任何人的回复你总会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情绪,所以很难去接受别人的回答。

还是那句话,请认真的用心去看我这个帖子的所有回复,你真的会有所收获的,bios方面的技术,没人能真正做到如此详细的回复的。

如果你还是认为我的回答一分钱不值,那么我也真的没办法了,千里马它还需要有伯乐的赏识。

网友(点评):
楼主可能是被你那句“先硬后软”给绑架了。对核心来讲,GPU是硬,BIOS是软,对显存来讲,显存是硬。BIOS还是软,应该是BIOS服从显存颗粒,于是陷入迷茫之中。

网友:
我不同意这样的说法,gpu-z显示1.5g,能用的显存就是1.5g,而不是1g,gpu-z也是根据显存bios初始化的数据,证明显卡bios确实把显存初始化成1.5g了。

网友:
这个要看bios的设计,比如有些bios,刷上去,就算800sp的4830也只显示640sp,而有些4830的bios,800sp的4830,显示的是800sp,这还要看bios程式是怎么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第一是用你的现在的gtx560se分析说明了,然后又用大家熟悉的8600举例说的那么明确了。

这个 ...

强烈顶一下。此公对显卡运行机制的研究,对神秘的BIOS内部各种繁琐的寄存器的研究几近疯狂。而他对这些东西的理解和掌握,也达到了令我们这些同行羡慕嫉妒恨的地步。
凡是想认真学习显卡知识,提高维修技术,而不是浅尝辄止,满足于刷刷、焊焊,得意于植个球、换个芯片的人,或迟或早总会接触到、重视到BIOS,小小的BIOS里面蕴藏了太多神秘未解的东西,尤其难的是,对大多数人来讲,了解没资料、学习没途径,论坛上怀有拜师学艺之心的人不在少数,可有一人得愿?究其原因,一是懂得其真髓的师傅太少,二是一般人连基本的概念都没有,还以为只是改几个二进制那么简单的事情。可笑?可怜?可悲?

网友:
学习了,还能屏蔽显存

网友:
如"显卡乐园"所说, 改显存要修改bios数据32组之多, 显卡bios是厂家的秘密, 又没有现成通用的修改工具,  吃力不讨好,浪费时间,还是放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