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FN元件焊接技巧有讲究么

楼主(2014-05-06):
如题。QFN扁平无引脚封装的元器件焊接有没有什么讲究呢?焊了好几颗,貌似都焊坏了的样子

网友A:
底盘加锡,先加热底盘,再放芯片!我一般都是等底盘的锡吹化了再放芯片!吹两圈让芯片大概焊在底焊上,提高下风枪让锡凉一下(1-3秒时间自己把握),然后再继续均匀加热,给芯片对位!!这样焊是个人习惯了!其实只要先加热底盘再焊芯片,一般都不容易吹坏!!!坏的都是被卖芯片坑的!
你想想工厂焊的时候是无铅的,我们焊的时候是有铅的,而且还预先加热底盘!只要不对着芯片长时间吹,不容易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底盘加锡,先加热底盘,再放芯片!我一般都是等底盘的锡吹化了再放芯片!吹两圈让芯片大概焊在底焊上,提高 ...

哦哦。谢谢,我吹了好几个6312,方法和你说的差不多,但是换上去就是不行。论坛求助帖在这里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62471-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底盘加锡,先加热底盘,再放芯片!我一般都是等底盘的锡吹化了再放芯片!吹两圈让芯片大概焊在底焊上,提高 ...

好经验,又学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