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5110很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4-05-06):
本人新手。今天接了一个N5110拿过来是大短路 打开一看是电源接口的小板烧了。干好有这个小板。心想换掉马上就好 ,换完能加电了机子也亮了,可是进去一看不充电,点十分钟左右还掉电,郁闷了,打开之和测量完是EC坏了换一个上去开机充电好了可还是掉电。接下来就神奇了。他机子一个U口不能用。我就直接把南桥给干了。换完之后机子直接掉电。机子都不亮了。还以为是南桥的问题有做一个上去还是一样。测电压都正常。最后心想刷个BIOS试试吧 结果一试那好了  测机一切OK

网友:
楼主这是修的有点乱。问题有点多呀 。是不是雷打的呀。

网友A:
现在好多机器换桥之前先保存bios

网友:
            费神的机子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过N510的机器  放了一夜之后开机掉电了,郁闷死了,,,,,

网友:
好了就好啊

网友(2014-06-17):
引用 网友A:
现在好多机器换桥之前先保存bios

换南桥会丢失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好多机器换桥之前先保存bios

换南桥会丢失BIOS?那以后我的注意点了。

网友:
我碰到一次,USB不好用,测量电压阻值都正常,涮BIOS好的。

网友:
今天也碰到一台掉电的,也刷BIOS试一下

网友:
修好就好了

网友:
楼主辛苦了,做了那么多工作。

网友:
哎呀我嘛,真曲折,最后居然BIOS好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N510的机器  放了一夜之后开机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