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p无法进 BIOS,挡LOGO,多次启动才能开机

楼主(2014-05-06):
网上买的T61p主板,花屏的,换改良显卡后,需多次才能开机,无法进入BIOS,挡LOGO,大小写切换偶尔有用,偶尔成死机状,这样的情况应该查哪儿?

网友A:
花屏之前是不是这样哦?

网友:
疑难杂症啊,有点不好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花屏之前是不是这样哦?

记得好像也是,不插外设,亮机到LOGO停下不动了

网友:
会不会你CPU有问题,或者内存。。。网上订的板子你还要去动,那就退不了了。呃呃呃。。。

网友:
网上买的就直接退了啦

网友:
板子问题直接退货

网友:
板子问题直接退货奥

网友:
卡logo也可能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