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100e不触发问题

楼主(2014-05-06):
x100e来时不触发,待机0.01.拆机,看到已被人修过,头麻。不触发先测条件,ec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BIOS 5 6脚有波,先刷个再说,结果一样。测了下S5ON

没出来,看来EC还没正常工作,主攻BIOS,

一个脚一个脚的 测,发现 R182不见了,补上,通电,这个S5ON有了,BIOS 1  2脚也 有了电压,波型,但有杂波,还是不能触发。

测RSMRST反复的拉低抬高,DNBSWON#也是一样,
+3V_S5  +5V_S5    +1.2V_S5都正常产生,
南桥起震,
ACIN,LID电压正常
待机电压都出来了,都很稳定
割断RSMRST  DNBSWON#到南桥的线,再通电测也还是一样!!
这就是明白 了,如果这是做出来的故障,哪位高手指点 一下还有什么条件没测

网友:
忘了说了,BIOS和EC 都换过了

网友A:
本人对不触发的问题要是修不出来
非常纠结,甚至开始怀疑人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本人对不触发的问题要是修不出来
非常纠结,甚至开始怀疑人生

楼主是不是经常看非诚勿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不是经常看非诚勿扰啊

你也暴露了

网友:
迅维的高手在哪里

网友(2014-06-05):
路过家电分哈

网友:
这机搞好了,1.2V 的问题,一个电阻断了

网友:
感觉是EC!怎么是1.2V的电阻???楼主请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