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5 不显示 开机电流在1.9安左右 吹过北桥和和显卡就是不显示

楼主(2014-05-06):
(无正文)

网友:
先刷BIOS,看电流如果反复跳那么就换北桥,修过这类机器,到这电流那么换显卡

网友:
         是什么cpu????

网友:
  解决了么 大哥?

网友:
换个显卡吧

网友:
显卡的问题大些,显卡给你补焊的短路了

网友:
这个机  很 容易坏  cpu哦

网友:
有时候显卡坏了 你吹也没用 测测屏线接口 电压和信号都有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