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二期待机维修

楼主(2014-05-06):
到迅维快3个月了,学了好多东西,在笔记本二期,要修板了,到检验上个月跟饼哥学习的成果的时候了。
领到一块纬创KARIA,大致目测了下,缺件缺的惨不忍睹。
先打公共点阻值,400多,正常,接着是各大电感,1.5V电感MOS管被拆,其余正常。
接上适配器后,无待机电流,万用表测P2无电压,U24脚为18V高电平,U2P沟道MOS管,需要低电平导
如图ADP_EN#_0要为低电平需要R10R12形成分压,Q2自导通,需要ADP_EN#为低电平,
如图,需要比较器输出低电平,实测为高电平,仔细观察发现LM393 5678脚下面焊盘都没了,直接飞

接通适配器后电流蹭蹭往上窜啊,大短路?不对啊,电感打值都正常啊,准备再次打值,冷不丁看到电池接口旁的芯片没装,丫的,原因找到了,赶紧找块料板拆个芯片装上,还好这板子这边有很多。(各位看官,看懂了吗?) (飞线前拍的)再次通电,电流跳到0.20.2?还有短路(经验不足,绕了大弯路)。待机芯片用的是TPS51120,之前芯片周围缺了很多元件,一一补上之后VREG3VREG5与待机35V输出正常。断开电感后端节点后电流正常,是后级短路,直接晕掉了,35V去了那么多地方,怎么找,没经验直接蒙掉了,拆吧,拆了几个3VALW直接去的芯片后,故障依旧,也有收获,把目标锁定为+3VS
如图待机时SLP_3为低电平,有+3VALW自导通产生+3VS,实测为0V4脚控制极为18V高电平,没出电压,MOS管坏了?断电打值,只有十几欧,看其控制信号
直接晕掉,到底是小小白,负载短路电流增大会发烫,这么简单的问题绕了这么大弯,上BGA换南桥后短路排除。
阿林老师教了示波器,刚学会,再上传几张3V5V波形
此贴没什么技术含量,以此告诉刚入门的小小白,要学以会用。
最后请教路过的大神一个问题,南桥取下来后,实测待机3V/5VPWM电压为2.5V/3.5左右,南桥装上后正常,什么原因?

网友:
这波形哪是电感前,哪是G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