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41g独显改集显。求高清图

楼主(2014-05-06):
最近改4741g独显改集显,按照图纸把独显的元器件切换到集显的位子,开机,正常点亮。内屏正常显示。外接有背光无图像,内接测试功能都正常,就是集显装了驱动就各种死机,风扇狂转,不装驱动一切正常。集显供电采用独显的,刷了集显的bios,直接待机电压都没有,原配bios就能正常开机点亮,不知道是bios不对还是怎么的,在此求4741g  13-330 集显bios《kbc和pch的全套,绝对能用的谢谢》,此外再求板子高清图,有这个型号集显的板子的朋友,麻烦你们一下拍几张高清的图片,发给我,邮箱119060317@qq.com, 在这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改集显的办法,学习学习。
   集显供电未装       独显部分 独显背面 pch背面 集显供电背面 pch晶振排阻

网友:
搞了半天终于编辑好了,占楼补充

网友A:
还真没搞过 路过为楼主喝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真没搞过 路过为楼主喝彩

这个型号改起来很简单,因为基本都预留的有集显的位置,就是繁琐点。

网友:
这个真值得交流,赶紧支持起

网友B:
我从来没有改过独显为集显,高手出来解说一下吧

网友C:
图纸版号多少   研究下

网友D:
希望高手说说让我们学习学习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从来没有改过独显为集显,高手出来解说一下吧

高手就不敢当了,只是时间多而已照着图纸一一改动就行了,求集显高清图,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纸版号多少   研究下

我的板子是je40-cp      09920-2独显n11p-ge1   有没集显的资料,求施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希望高手说说让我们学习学习  。谢谢楼主分享

找到图纸上面有uma就是没装的集显电路,对应的同一位置必然有独显的电路

网友:
思路看看吧,应该简单

网友:
有的机型可以选择 显示的方式   比如 集显   独立   有的很简单  但有的概不了。

网友:
怎么回事,没人研究这个吗,求个高清图,谢谢大家了

网友:
我看你第3张图是不是少了一个5脚的管 -U5

网友E:
我也有一片4741G 4颗显存的 ,看电流跑不过独显,要是改成集成BIOS不知道跟独立的能不能通用。

网友F:
好像改的地方挺多的,BIOS必须刷集成的,以前改好过一台,现在都忘了

网友:
好多笔记本能改集显,希望多分享一下,可惜我没有这个主主板,不能提供图片了

网友:
uma就是集显的意思吧

网友:
楼主成功了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一片4741G 4颗显存的 ,看电流跑不过独显,要是改成集成BIOS不知道跟独立的能不能通用。

我在论坛下了个集显bios,结果连3v,5v待机都没有了。不知道是bios不对还是怎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像改的地方挺多的,BIOS必须刷集成的,以前改好过一台,现在都忘了

刷集显bios待机电压都没有了,不知道是不是刷的bios有问题,求能用的集显bios

网友:
没有,找不到集显的高清图,能用的bios,也没有,,

网友F:
不是吧,刷集成的会没待机,应该是BIOS不对吧

网友:
搞定了吗,这个 真的没有做过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不是吧,刷集成的会没待机,应该是BIOS不对吧

就是啊。下载了好几个都是一样。所以在此求一个能用的集显bios, 我想知道的是,一个ec-bios和pch-bios,都要同时刷,还是刷pch-bios就可以了

网友:
驱动装不上应该是BIOS 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就是啊。下载了好几个都是一样。所以在此求一个能用的集显bios, 我想知道的是,一个ec-bios和pch-bios, ...

独显的板BIOS可以不用刷一套,集成的PCH-BIOS+独立的EC BIOS还没试过。集成板是用在什么机器型号的?板号是多少?发一份给我吧。供电部分我觉得还是要用回TPS51611这边,昨天直接拉给集显开机飞线异常热。

网友:
不要刷EC的BIOS 直接刷南桥的BIOS就可以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独显的板BIOS可以不用刷一套,集成的PCH-BIOS+独立的EC BIOS还没试过。集成板是用在什么机器型号的?板号 ...

我查了官网的集显机器,应该是4741z的,板号就不知道了,pch-bios,在基地下了好多,刷一个装回去,一次次折腾的主板都快报废了,没找到一个合适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我查了官网的集显机器,应该是4741z的,板号就不知道了,pch-bios,在基地下了好多,刷一个装回去,一次 ...

我也没遇到过4741集成的机器,应该是国外销售型号吧,相似的4750有遇到集成的,但是4750是2代的,你的BIOS发个给我吧,我在补TPS51611的供电电路。4741G不知道能不能改,PCB是有预留,就是不知道BIOS支不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没遇到过4741集成的机器,应该是国外销售型号吧,相似的4750有遇到集成的,但是4750是2代的,你的BIO ...

这个在论坛下的,我刷了,没有用,你试试看

4741g 集成.rar

网友H:
楼主现在的搞定了吗???刷到集显的BIOS了吗??这机器我至今还未见过集显的!呵呵,,集显供电你直接从独显那里拉过去可以啊??

网友:
我从来没有改过独显为集显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我在论坛下了个集显bios,结果连3v,5v待机都没有了。不知道是bios不对还是怎么的。

版号对吗?刷bios对版号,不然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现在的搞定了吗???刷到集显的BIOS了吗??这机器我至今还未见过集显的!呵呵,,集显供电你直接从独 ...

可以开机,只是风扇狂转

网友:
引用 网友I:
版号对吗?刷bios对版号,不然不行

没见过集显的板号,,至今没找到合适的bios

网友:
有些独立和集成的bios 通用 好像   改好了 分享

网友(2014-06-15):
我估计我这边这块也是独显挂了,改集显有兄弟成功的例子吗?

网友:
高手真多呀,又学习了

网友:
这个技术不错

网友:
厉害,这样也行

网友(2014-08-02):
楼主 ,你有没有添加25M 晶振啊  ,  我也有一台这样的机器 ,但是就是不知道是不是要加25M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