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 三星300E5A 维修过程 最后那部分大家要注意了。还有组SMBUS波形供大家参考

楼主(2014-05-06):
     HOHO~~~到俺的时间了 俺又来了,,早上到店里吃了点东西忙点别的一会同行送来一台三星的300E5A说是有的时候能开机,平均按10下能亮一下。好了不罗嗦,接过本子开机看一下电流0.28-0.6之后掉到0.28。拆了板子一看是I系列二代HM65芯片组,仔细观察没有进水痕迹。不过被同行给动了几个芯片,自己观察一下同行的烙铁技术挺好的。测量电压发现掉到0.28所有电压都正常。不上内存 电压是在0.45左右不掉;在内存哪里纠结了一会感觉不是这里问题。先自己排除一下待机正常--触发正常上电正常-嗯掉电掉到0.28所有电压都出来了。总结一下1、BIOS  2、南桥  正在这里想呢 领导来了说打一下USB阻抗。经测量第一组430和408  第二组430和385,这下不需要纠结了很定是桥了。之后把机器放这里领导去报价。报价OK。找桥在芯片盒一阵翻找。找到个HM67的,可是这个是HM65的以前听别人说过好像能通用。还是保险点问了下远程群里的兄弟们 他们说OK 可以代换。领导接过板子说我来。板子交给老板上BGA,完事以后测量U口阻抗正常,上电 正常。。HOHO 大家以为OK 了吧其实没有继续往下走下边才是重点哈。。。正常领导得意的笑,得意的笑。。。关机有开一次嘿嘿问题来了 又掉到0.28了。经过试验开10次5次触发正常5次不正常。。到现在也许会有朋友说是不是桥没做好啊,其实不然。。俺们家领导BGA的功夫很厉害,做黑胶的成功几率在90%以上。。。经过纠结一阵还是不上内存不掉电,电流0.45 左右。。在这里又纠结了半小时。。领导说我想刷BIOS 试试。。我说:感觉不像是BIOS 啊 上电都正常跑马都亮机了。不正常是掉电也是掉到0.28 感觉真不像内存。。领导说试试吧。。领导把BIOS拆下来放到编程器上提示ID错误  厂商不符合 ,领导说明明是对的啊,都是按照编号查的。。我们家是希尔特500P的编程器应该不会这样。。突然间想到对啊,饼哥在上课的时候说过 BIOS 芯片也可以损坏,随坏后会引起不上电、掉电、和一些怪问题。我这么和领导说的 告诉领导换一个。领导说不能啊BIOS芯片不容易损坏啊,我强行刷一次试试。我说不是我说的是饼哥说的。。。。。。领导一阵翻箱倒柜在料板上找来个4M  BIOS  刷上去。。接好电源上电。。电流一阵小跑OK 亮了。。经过反复测量每次都正常。。到现在问题修复了呵呵。。..

再次谢谢饼哥和阿林老师,给大家加点分吧,写文章不容易。最后开机了抓了组内存SMBUS总线波形供大家参考
SMBCLK波形图:

SMBDATA波形图

网友:
收到,我也试过BIOS芯片坏的

网友:
这个果断加分。

网友(2014-07-11):
同意楼主!
又一个抓波高手横空出世啊!波霸

网友(2014-05-24):
赞一个!
一般想到也不见得去做,有启发

网友:
示波器好漂亮!

网友:
高手,迅维出来的技术都杠杠滴

网友:
都是浮云

网友(点评):
不要灌水。

网友A:
请问楼主示波器是新普源的那种吗,感觉波形很漂亮,多少钱买的?

网友B:
SMBUS  波形在正常工作时就可以抓到吗? 问的问题比较弱智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SMBUS  波形在正常工作时就可以抓到吗? 问的问题比较弱智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

开机上电的时候 就有了   这个波形有了 证明ADS# 都正常了
软启动了

网友C:
同学多就是爽啊。加分的这么多。。。呵呵

封岩回去修了不少啊。成为主力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刷程序时提示什么ID不对,没法操作,换了一片相同的上去就能读写了。但是真不知道还能影响开机掉电的问题,故障真是千奇百怪,学习了,加分奖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示波器是新普源的那种吗,感觉波形很漂亮,多少钱买的?

是啊1104Z  新款100M 的 在实地买的3700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学多就是爽啊。加分的这么多。。。呵呵

封岩回去修了不少啊。成为主力了。

是啊饼哥 完全是主力了。。。还是你教的好。。真的特别感谢你 和阿林老师。。等下去再去实地 。。好好请你们一顿大餐。。。真的特别感谢你们言语无法表达。。

网友:
好经验,又学习了

网友D:
楼主注明下两张波形图的时钟和数据,个人感觉第一张是SMBCLK,第二张是SMBDATA,楼主的示波器看起来真爽

网友(2014-07-11):
这个也能看出来,传授下经验呗

网友(2014-05-06):
这个真心赞、 要是我   怀疑BIOS 的可能性很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注明下两张波形图的时钟和数据,个人感觉第一张是SMBCLK,第二张是SMBDATA,楼主的示波器看起来真爽

嗯是 的 下次一定改正谢谢 版主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E:
嗯是 的 下次一定改正谢谢 版主提醒。。

呵呵,你可以重新编辑下,或者我来编辑也行!牛X人物出现了,危险!

网友:
本本的bios真是容易出问题了

网友:
bios芯片坏 有问题 也会导致机器时亮时不亮

网友:
赶紧收藏 好贴 不过黑胶90%的成功率 确实膜拜了

网友:
呵呵,谢谢,上次你发的那个帖子只有文字,没带这两张图,这次带上了,偶学习学习,谢谢
还有想再次确定下:第一张应该是时钟图,第二张是数据图吧???
希望能解答!

网友:
没想到!BIOS也会引发这样的问题!学习了!

网友:
两个波形图不错 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
我的也是普源的示波器..怎么感觉楼主的比我的看起来NB多啦.我才买了八个月 DS1102E
userful
不是一个档次的哦。

网友:
真的是又学了一条经验,BOOS坏了还会引起各种各样的问题,以后的注意注意

网友:
基地的人才真牛啊!

网友F:
usb口阻值不正常吗?
太极初学者
是的 U口阻值不正常差几十哦哦欧 。所以换了桥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F:
usb口阻值不正常吗?
是的 U口阻值不正常差几十哦哦欧 。所以换了桥

网友:
必须要一样才正常是吧,那换后正常了吗,相差多少

网友:
谢谢楼主,竟然是BIOs坏了,又学了一招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是软启动的问题,在楼主下了内存电流在0.45的时候就该向软启动考虑 ,小小白,乱说的.

网友:
BIOS芯片坏的不是没见过,坏了时亮时不亮的还没见过;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E420的遇到过一台 加焊BIOS就好 冷了有不行 换芯片一直没返修

网友:
这才是真的细心,

网友:
不错,图文并茂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呀 ,具体是不是bios坏 我觉得坏的可能性小 好多编程器对芯片的识别不同批次都有可能出错 我用的希尔特500p就是 识别不了的 在国产上用 又好了 可能我编程器老了点吧 你的示波器是啥子型号的 能否透露下 大概多少钱 考虑要一个了 淘汰我的模拟
userful
买DS2072A吧。比他这个更牛。

网友:
楼主确实厉害啊~~~这样的故障我可能不会怀疑bios的哦~~~

网友:
应该原本就是bios】坏吧

网友:
我手上这台机也是这情况 哈哈

网友:
是说,才开始南桥确实有问题。后来BIOS的坏是怎么坏的呢。

网友:
这波在哪里抓啊,代表已经跑马了吗

网友:
去年搞了一个HP的笔记本· 问题跟你的差不多· 换个南桥就是好的·然后过会开机不定时· 压下南桥又是正常···搞了几次· 最后是加焊IO好的·  无语吧·

网友:
楼主这波形好漂亮  波波多少钱买的?

网友:
问一下你以前没去培训的是时候是什么水平

网友:
又是BIOS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上次修B460就是这样。。。

网友:
好像是桥坏,b芯片坏,没错吧

网友:
我也遇到过;但不是掉店;是开机不亮'BIOS里面的资料可以读出来;但是写不进去;一写就报错;做后换了个容量一样的搞定;

网友:
这示波器不错,中文版很漂亮  喜欢!

网友:
这种情况我只在hp cq40上见过, 但是他那个是cpu不良,第一次bgacpu底座,客户用了一天又送回来了,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开机一切正常。当时就是修不出来,直接换板子,板子来了以后还是这样,换cpu解决,经验还是花时间和钱堆起来的

网友:
碰到这种时亮时不亮的,刷BIOS应该很少能碰到好的吧。

网友:
bios会导致各种稀奇古怪的故障

网友:
BIOS主个问题不看你的帖都快忘记了。复习了一下

网友:
多谢提醒BIOS坏了也会引起奇奇怪怪的问题,都忘了。。。。

网友:
想问一下,做桥在这里起到了什么作用吗?如果不做桥,仅仅换芯片刷BIOS,是不是会出现USB不能用,其他一切正常啊

网友:
这个波形备好了,下次可以参照一下了

网友:
BIOS坏了也会显示嘛?还有请教下楼主内存的SMB总线波形怎么抓到的,我怎么抓不到?

网友:
现在BIOS坏的很多啊!想这种掉电 时亮时不亮的机器!刷BIOS解决是最好的要不就很麻烦了!!BGA灌胶成功率很高!不错!

网友:
这是什么示波器

网友:
换了桥还是还是出现,之前的故障。 那原来的H65是好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