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C1,地址线对地全为1,数据线正常,求大师指导

楼主(2014-05-06):
      今天碰到一块精英主板MCP61PM-GM  AM2接口。

     诊断卡跑C1,档内存,内存电压1.79V.内存上拉电压0.89V,正常。呵呵,心里很高兴,这不是秒杀吗?断电清理下内存槽,重新触发,不行还是档C1,换了一个内存,还是不行,不上内存也是档C1。没有办法,只有上假负载,测内存的工作条件:内存供电和上拉电压都已经测过,正常;系统管理总线SMBDATA,SMBCLK 都是3.3V,SPD电压3.3V 都正常:时钟,假负载上有3组时钟(6个时钟孔位)都是1.77V,0V,1.77V,0V1.77V,0V,奇怪时钟怎么会这样,记得时钟发出的都是叉分时钟对,3对电压应该都正常啊,先不管了。测 最后一个AD线对地阻值(由于是2代内存,没有复位),不测不知道,一测下一跳。地址线正常,数据线全部是1,奇怪,64根数据线对地阻值全部为1.仔细看了 下,内存应该是归CPU管。
       难道CPU座空焊?用手压了下CPU座,还是没有用。这块主板南北桥合一,内存槽背面线都连到CPU座,准备加焊下CPU座。不过时钟电压不正常,我很疑惑。马上测PCIB16脚 1.6V,时钟芯片有发热,说明时钟有工作。CPU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
       小弟刚入行维修,很多技术不怎么懂,还望各位大家指导指导。
      最不明白的是,怎么64根数据线全部为1,空焊这么严重,不敢相信

网友A:
麻烦你先把CPU上了再测数据线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麻烦你先把CPU上了再测数据线好吗?

以前碰到的机器,都是北桥管理内存,这台是CPU管理,忘记了,哈哈,上CPU,内存对地阻值基本相同。排除这路故障,就只要查时钟故障,内存时钟应该是由CPU座发出的吧

网友B:
估计是CPU坏了 你换衣个试下

网友C:
捷波悍马呦,难搞的主啊!上不上内存都挡C1喇叭放一个看看会不会报警啊,不会报警那就是连码都没跑就是假跑,按照不跑马来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捷波悍马呦,难搞的主啊!上不上内存都挡C1喇叭放一个看看会不会报警啊,不会报警那就是连码都没跑就是假跑 ...

换CPU   查  CPU 复位是不是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换CPU   查  CPU 复位是不是

供电时钟复位了,还有这破板子应该是史密斯的IO,很爱坏的,但是我接触的悍马中只搞好了一片,其他的就是有复位就不跑马,BIOS刷过了,没用,后面就没办法了,一个图纸都找不到,无从下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供电时钟复位了,还有这破板子应该是史密斯的IO,很爱坏的,但是我接触的悍马中只搞好了一片,其他的就是 ...

主板除了技嘉和V星的的图纸,华硕的点位图好找点之外,其他的图纸都少的可怜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主板除了技嘉和V星的的图纸,华硕的点位图好找点之外,其他的图纸都少的可怜

还有映泰的板子也会有几张,别的就没了,最喜欢的是V星以前的G31  G41  P43人家有图纸而且还有标号,找都好找,华硕的永远只有点图,也比较好了至少能找到位置,技嘉的板子也就是除了G31  41的外有标号别的都没有,现在无论什么牌子,新出来的 新平台的板子都没有标号了,而且就连图纸都不一定有全部流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CPU坏了 你换衣个试下

CPU换过,是好的

网友:
NV的 干个桥先

网友:
看六小供电正常不?

网友:
我的主板也是这个毛病,楼主修好告诉下

网友:
我有一个双敏的,也这样,没修好

网友(2014-06-08):
先刷bios试试吧

网友:
修个主板用这么折腾吗 买一片才多钱

网友F:
不会是桥空焊吧。。 加焊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会是桥空焊吧。。 加焊试下。

不是的,是我没有上CPU,才会导致打的对地阻值为1

网友:
你还先试试CPU 干了  在干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