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35G北桥供电短路+NB_CORE电压到底来自哪里?

楼主(2014-05-06):
今修到一台宏基4535G独显笔记本,开机电流到0.85A~0.5A左右跳变不显,拆机无明显大修,只是北桥被轻微加焊过
客户反映机器修过,几个月就坏了。都知道4535通病是北桥,于是加焊北桥,无果
更换QL65的CPU,刷过BIOS,都无果
取下重植,无果。以为是北桥216-0674026坏了,从旧板里找到一片,取下,重新装上,现像还是一样。
后来,再仔细测量各处电压,发现北桥供电+NB_CORE竟然一直是对地短路的,电容C27直接对地短路,被经验修麻烦了,晕……
随即查+NB_CORE的来源,断开PJ9,PJ16,PJ23无果,断开L3,L5,L11,L49,L59还是一样,+NB_CORE的1.1V始终对地短路。C27还是对地短路。
断开以上,测量+NB_COREP不短路,6228的第8脚,第12脚不短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倒置北桥供电一直短路,请同行们帮我分析一下,万分感谢!

acer 4535G LA_4921P KBLG0.pdf

网友A:
看看前级换是后级短路 烧机大法

网友:
北桥坏了,这个桥的这个供电在桥上的c上测

网友B:
桥坏了,这个供电在桥上的c上测不到.在主板焊盘中间能测到.

网友:
北桥已经更换过一片全好的了,加焊,重植,换北桥结果都是一模一样,电流都是0.85A~0.5A左右跳变不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前级换是后级短路 烧机大法

就连断开L6,L7,+NB_CORE,C27都对地短路,真搞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桥坏了,这个供电在桥上的c上测不到.在焊

谢谢,明天准备再换一片北桥试试,非常感谢啊!

网友:
重新更换了一片全好的北桥(绝对全好,从花屏的主板华硕K40AB上拆下)装上,C27还是对地短路,但是开机电流跳变很正常,可以达到1.8A左右,以为亮了,但是还是不亮,观察现在的电流在1.8—0.8之间跳变,与开始几乎差不多
另外,真是想不明白,电容都对地了,怎么+级上面还有+1.1VS的电压出现!可能有人怀疑我万用表坏了,呵呵~~~
重换CPU,刷BIOS都无果,客户急要机器,没修,装机给客户了,真弄不明白到底是什么问题!AMD的机器真是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