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显示器四灯改双灯

楼主(2014-05-06):
四灯的高压板。 想只接双灯
看了论坛上面的。有的朋友说把其中二个灯管接电容。,
还有的朋友说把另外二个灯管接口的反馈线接在一起。 我想问一下
灯管接电容是灯客接口二个脚中间接个电容吗
另外反馈线 是一组一组接在一起是吧
显示器

网友:
你可以把差灯管哪里用烙铁取掉不就好了吗

网友:
用双灯高压条替换原来的四灯高压条

网友:
接电容、并反馈都行得通,关键进高压板电路不能有坏件

网友:
有高压电容直接并在接口

网友:
昨天我改了一个,直接改了个通用高压板

网友:
也可以将其中的两个接口短路了

网友:
直接改通用高压板

网友:
用高压电容省事,没见坏过

网友:
接电容、并反馈都OK 主要是本来的高压部分 没有问题

网友:
换双灯不就行了 你是不是怕换灯管呀

网友:
直接改高压板吧、省事

网友:
灯管有问题一定要换,不换也用不了多久

网友:
跟各位高手学习了!

网友:
直接改高压板吧、省事,上上策

网友:
你就不能换双灯的通用高压板么?

网友:
是改哪一种电容呢,短接有些机不行。请解

网友:
用双灯的通用高压板才是正途

网友:
不行就换个双灯高压板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