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瀚视奇HG281D显示器的HDMI接口不能用,怎么回事?

楼主(2014-05-06):
一个28寸的显示器,有两个接口,一个是VGA,另一个是HDMI。用台式机接VGA口就可以显示图像,但是接HDMI口无法看到图像,就和没接一样。这是什么情况啊,是需要HDMI的驱动吗?还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找个好像是HDMI坏了吧,上次修个没修好,直接改了个带HDMI的板子,客户就是用HDMI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