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联想E40进水机器简单维修一例

楼主(2014-05-06):
好久没有发贴了,分也不多了,把今天修的一台进水E40,维修经过发一下,赚点经验分,进入正题:
接到机器看外观正常,看稳压电源,待机正常,上电到0.2左右,把后壳拆了,看到是AMD的CPU,直接换了,一样无果,于是直接拆机,发现触摸板下面,EC处进水已经腐蚀,发现了问题,直接清洗一番,看到电容电阻引脚已经腐蚀的比较严重,加锡,全部重新加焊一遍,OK,然后检查一下其它地方外观没有问题,直接加电,电流直接上到1.2左右,断电,装机,装好后机测试一切正常,只有触摸板不能用,不管它了,压力测试没有问题,OK,收工
这是随手拍了张图片

网友:
运气真好,我今天修一台宏基待机芯片和触摸板附近大范围进水腐蚀很严重应该有段时间了。拔掉键盘能居然点亮然后小心清洗之后就有短路不触发了.....

网友:
修进水的机器就是靠运气,运气好的话,擦擦就能好

网友(点评):
是的,可能运气好

网友A:
不烤机啊,看来进的液不是很多哦

网友:
运气真好,不过你也挺仔细的。

网友(点评):
放大镜下看的清楚

网友:
就是清理水迹之后就好了呗

网友(点评):
是的,把进水的地方清理好,补一下锡

网友B:
楼主经验是挺多的,不过触摸板不好用你就不修了吗,

网友:
触摸板可能也是进水的问题的吧   好好查看一下   不过楼主还是很不错了

网友:
这帖子真草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烤机啊,看来进的液不是很多哦

拆开主板一看就知道,其它地方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经验是挺多的,不过触摸板不好用你就不修了吗,

本来想不修的,后来进PE正常使用,与是装了一下驱动,OK了

网友:
问题可能本来就不大,与是写的有点简单

网友:
楼主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很幸运,遇上了进水较少损坏较小,问题不大的机器。

网友:
lz这篇文章没什么营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