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联想15寸液晶显示器屏幕抖动维修

楼主(2014-05-06):
今天客户送修了一台15寸的联想液显
型号:LXB-L15
如图:

故障现象:通电开机后屏幕显示正常,但屏幕有星星点点的抖动现象(由于是摄像头拍的,现象不太明显,很抱歉)
如图:

故障检修:
1:拆机后,首先将屏线用酒精处理,但故障依旧
如图:

2:驱动板中的主芯片加焊过,以及MCU也清理处理过,但故障还是一样,未能解决。
如图:

3:在屏线的下方,有1排排容和1排排阻
如图:

4:故障解决:经检测在排容中有一组排容易坏,每组排容在测量中有400-450左右,只有一组排容在检测中是70左右,故此将此阻排容拆除不用(图中有标注),通电试机,屏幕显示正常,故障排除
如图:

以上图片都是摄像头拍摄 不太清楚,很抱歉,维修很顺利,但编辑很费时间,希望各位坛友们给分支持,谢谢

网友:
为何只显示2个图片呢

网友:
将没显示的图片补上,编辑没成功表示抱歉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5.0
我的杰尼芯片的优派也是这种问题,我也按照这方法试试
你确定有几百V电压?

网友A:
15吋,唉,搞好收了多少银子啊?

网友:
我忘记上次修的具体型号了,也是屏抖动。主芯片加焊过还是一样,无意中发现有个跳线帽跳在3.3V还有5V和12V的。然后随便试了下把跳线帽跳到5V居然就正常了,测试一天正常

网友:
有BIOS程序吗?

网友:
都是人才啊

网友:
请慎用酒精处理屏线,一般用橡皮就可以!

网友:
几百伏早就烧了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 编辑图片的时候写错了 谢谢

网友:
回帖声明一下:很感谢坛友们指出 编辑图片的时候笔误 是400-450欧左右,而不是400V-450V,很抱歉  下次编辑案例一定注意   谢谢你们

网友:
不知道排容是怎么量出坏的,没看明白。

网友:
我都不制动电容怎么测量!!楼主可以说下吗

网友:
吓死我了以为楼主测屏接口有几百V,70欧左右确实是坏了

网友:
真细心,要是我直接换板!

网友:
又学到知识了。谢谢

网友:
抖动换条数据线应该可以

网友(点评):
数据线没问题 屏线也没问题 一阻排容引起的 谢谢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图上说的星星点点还是屏线没有处理好吧,

网友(点评):
屏线没问题 经测一组排容有问题 而影响屏幕抖动

网友:
图片不清,到底是排容还是排阻,看颜色和排序貌似不是排容吧

网友(点评):
说声抱歉 图片是摄像头拍的 是一组排容问题

网友:
排容怎么测量  小白 求指教

网友(2014-06-05):
高手在世间

网友:
排容怎么量啊???????

网友:
感谢楼方分享维修经验。图文并茂。对新手确有帮助。

网友B:
排容拆掉应该没有影响吧

网友(点评):
就是拆掉不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排容拆掉应该没有影响吧

我知道 平时台式机主板 键盘不能用 拆掉排容 我也是不装的

网友:
LZ的技术值得我学习的啊,赞一下

网友C:
双排线的屏。真的是几老下了。。

网友D(2014-07-24):
j检测下300V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看这屏线  好老啊,我也又一台 这样的显示器,以前都没见过,屏是好的,现在根本用不上了  浪费啊

网友:
学到知识了

网友:
心好细呀!那么多排容,如同大海捞针。

网友E:
排容焊下有在量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吋,唉,搞好收了多少银子啊?

哥们说实话,不要想着15寸搞好收多少银子 主要是锻炼我们的技术 可以告诉你 修好了是一张红色大钞

网友:
引用 网友E:
排容焊下有在量过吗

没有哥们  当时将这组排容拆掉后  屏幕显示正常 就装起来拷机了。一直到现在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双排线的屏。真的是几老下了。。

是啊 确实很老 但客户要求修 那我们为何不赚这钱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j检测下300V电压是否正常

跟一次电源没有关系 谢谢

网友:
供电不足  屏屏幕抖动基本上都是电容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