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10 秒杀一例

楼主(2014-05-06):
本人学习笔记本维修也已半年有余了,在论坛整日看精华帖,但还没有发过维修经验贴,今晚刚好有空,给大家发下今天修的一台;东芝L510的机子,
机器故障;不触发,3V上下跳动,不出5V,测量各大电感无短路,开始查电路,3.5v芯片TPS51125
3V待机是+V3LA ,5V是+V5A. 先出的是+3LA,开始查它为什么会上下跳动,电压不稳定,.16脚VIN,OK  .   13脚ENO,OK.8脚.17脚线性OK,6脚ENTRIP2电压上下跳动, 开始往前查。来自于;+V5AUXON 查+5AUXON来自于U6960 测得3脚OK,4脚OK,1脚5脚电压上下跳动,5脚THRM_SHUTDWN#温控,查THRM_SHUTDWN#的来源,来自于U14 U14.1脚VDD待机3V供电,会上下跳动,4脚THRM_SHUTDWN#会上下跳动,其他脚位OK。取掉U14电压稳定,换个芯片后OK,上电刷刷刷,亮机。。。。亲们砸分吧。。。发帖真心不易,比修机还复杂,此机修复没用到半个钟,发帖花了一个钟。。。

网友:
楼主厉害啊  我想知道 你这个发帖子图片后面怎么加字啊  我不会写帖子

网友:
赞成楼主,分析的好,楼主的基础真不错?可是51125修个电压应该都是秒杀行列啊,因为这电路可以说是待机电路中最最经典简单的,闭着眼睛也能秒射了。。。。

网友A:
想问楼主有没有修到过SL400的机器,问题和你一样,差不多,+3VALW  和+5vALW也是电压波动,指示灯一闪一闪,楼主给分析分析,

网友:
真是顺藤修机,发贴真不易,记得自己发的两贴无分可加,伤心了,兄弟给加了

网友:
楼主修得得心应手,真心不错,写的也是一看就懂

网友:
哇半年技术不错嘛

网友B:
什么时候能给台笔记本修啊,都开店一个月了。

网友:
现在感觉有好多都是温控芯片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时候能给台笔记本修啊,都开店一个月了。

别急  再等等 过会儿就来了

网友:
这个应该可以直接拆掉D6101也可以的。如果没芯片换的话~~~

网友:
呵呵、、。、楼主思路清晰哦,,,我好久能到你这个水平就好了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问楼主有没有修到过SL400的机器,问题和你一样,差不多,+3VALW  和+5vALW也是电压波动,指示灯一闪一闪 ...

是触发前吗,,公共点稳定吗,3.3 5v开启供电等稳定吗,

网友:
你光说ENTRIP2,怎么不说连在一起的ENTRIP1呢,奇怪

网友(2014-06-21):
又一高手诞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