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T主动式 700W电源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4-05-06):
一开始发觉一些电容鼓包,把所有的电解电容拆换后(初级400V/470UF的没换),短接绿黑线通电测试,正常启动。过一会自动关机,估计是电源高级,自检空载,自动关机了。接主板通电开机,黑屏,测+12V只有9.5V,+5V只有3.6V,通电静置几分钟后重启,电脑正常开机,测+12V缓慢回升至11.8V,+5V回升至4.7v左右,电脑正常使用。第二天冷机启动,上述情况重复。请大侠指点问题所在。

网友:
你应该检查cm6800的供电是否稳定,

网友A:
换400V/470UF的电容试下

网友:
电解全换掉,准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400V/470UF的电容试下

初级滤波电容和电压一直偏低有关系吗?

网友:
这种现象有点像是双驱动管中的电容不行!

网友:
维修步骤:
1,先分析哪里电容鼓包。5VSB,12V,5V的滤波电容,还是其他的。。。。。。
2,+5VSB正常吗?
3,PFC电压正常吗?
4,6800芯片供电正常吗?
5,。。。。。。从最基本的情况查起 。。。。。。

网友:
查一下驱动IC反馈电压。

网友:
先换5V待机滤波。在电压低的时候测量大电容上是否有380V电压  如果380V不正常查6800芯片供电供电滤波。换大电容或6800芯片。

网友:
感谢热心网友支持,换了2个不起眼的22UF小电容(感觉是给控制芯片供电的)。现在电压正常了。

网友(点评):
电容与什么元器件相连,请分享

网友:
先看到故障描述,感觉是电容的问题。但是看楼主有一句“所有的电容都换了”,不确定了。楼主应该表达清楚。

网友B:
以为修好了,放了几天,今天拿出来一试还是如此。3.3V是正常电压的。12V,5V电压都是偏低的。

网友(2014-07-01):
引用 网友B:
以为修好了,放了几天,今天拿出来一试还是如此。3.3V是正常电压的。12V,5V电压都是偏低的。

真是好电源呀!不要急慢慢来。先从待机5VSB查起。应该还是电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