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大事件了,液晶换完灯以后图像乱跳重叠,还有横线

楼主(2014-05-06):
我摊上大事了...

今天把一个灯管的老化的液晶拆了,换上LED灯条,装好,结果就出现如标题的现象,原理图像是正常的,请往下看...

经过一番折腾,发现把屏从外壳里拿出来,用手扶屏开机,当屏离里面的电路板10-15cm以上时正常,越是靠近电路板图像就是越糟,靠近一点时,有一点横道,还有轻微的复像,越靠近,横道和复像越多而且是快速的上下翻跳.当是一远离就又正常了,屏线接触没有任何问题...

我就奇怪了,屏远离电路板时正常,说明任何部件都能正常工作,怎么一靠近图像就会乱呢?这样子根本无法把屏装进壳里...

求大师点拨

电源板上面电容没有鼓吧,另外就是你安装的LED 模组的问题了,换一个试试,如果还是不行,就换一根带磁环的屏线,

网友:
我发现是哪个电路板引起的了,就是那个所谓的恒流条哎...

原来用高压条+灯管,现在用的这个恒流条+LED条,只要屏离这个恒流条一近,图像就乱... 这是什么毛事?怎么解决,请不要说换回高压条+灯管. 这种干扰怎么能破解?

网友:
是有干扰吗?

网友:
那个恒流条惹的祸,不知道为什么,屏一接近它,图像就跳了,但是把恒流条扭转90度,干扰就变小了, 但还是有一点干扰,很不爽哎,求高手破解

网友:
电磁感应-----干扰,往往是由屏线进去的。用磁环不知能不能解决。

网友:
连接逻辑板的软排线被你搞坏了

网友:
电源板上面电容没有鼓吧,另外就是你安装的LED 模组的问题了,换一个试试,如果还是不行,就换一根带磁环的屏线,

网友:
这个应该是屏线和软排线导致的吧?

网友:
这种现象就是电磁干扰,灯管的驱动板做屏蔽就好了。

网友:
应该接触不良吧

网友:
已经排除,正常了。

网友:
怎么排除的啊,也提点下后进吧

网友:
什么情况啊,修好了得说出来。

网友:
方法其实很简单,不过原理我到现在也没搞懂,换线,一切都清净了。

没办法,只有胡乱瞎捣鼓,最后发现换线解决了问题。

网友:
线的問题吧

网友:
是不是线接触不良啊

网友:
是不是里面的电路板的线弄到了嗯

网友:
像 EMI  的问题

网友:
什么线?软排线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