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g41t-m-lx3怪问题

楼主(2014-05-07):
今天收一板 p5g41-m-lx3第一次可以显示,第二次不能显示 ,不显示没有时钟,查时钟供电,pd,供电正常,时钟芯片pd不正常,时钟芯片pd连接一个三极管t41,查三极管b极是0.4伏 ,c极3.3伏 e极只有0.75伏不正常,应该是3.3v,可能是t41坏了,换之一样故障晕,想找一个点位图来点位一下,但是没有找到,只能跑电路,我从cpu芯片的pg脚查(一般由pg经过两个管来转换的)但是查了很久都找不到,我下载一个p5g41t-m的点位图但不是同版本,看它们的点位图时钟芯片en脚是从南桥发出来的,给了一个提示从t41,b脚去点南桥连接起来地方,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头都大了,时钟芯片pd只需要一个3.3v高电压就行吗?开机用钳子短接t41ce极能显示了,但松开又不行了,那我就把t41连通就行吗,开机没有显示,直接连接是有了3.3v但是时时序不对,cpu供电还没有出,时钟早早出来,这条路走不通,晕。。我想从cpu芯片pd脚输出以后找一个电压给t41 b脚,但是没有找到,只能回到原来的t41,b脚点南桥经过不断点阿点阿终于找到经过一个电阻到南桥,测南桥输出只有0.49伏经过电阻还是0.49伏到t41,b极不对电伏,我从南桥输出侧边一测一下电压发现有3.3v电压,我把3.3v电压连接到0.49伏电阻上,一切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