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 能电 风扇就转了 停不了

楼主(2014-05-07):
有一块主板 联想RS780Q-LM2(M3A780) 接上电源 给电源通电  风扇就全转了 诊断卡 不走 长时间短接开关针  也这不下来 看了一下 IO是IT8720F  但不知哪个引脚参与开机 求有知道的大虾们 告知 谢谢了

网友A:
下载8720F的PDF文件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载8720F的PDF文件看看

下了  但没看明白参与开机的 引脚是哪几个

网友B:
放电,刷BIOS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放电,刷BIOS试一下!

试一下吧………………
还是不行

网友:
您好:
您BIOS 是焊下來 "刷" 的嗎 ? 有時BIOS ic 故障,您怎麼刷還是故障的
假設換BIOS IC 還相同問題,那問題可能是 橋 ,或I/O 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