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500G硬盘1万个绿块,其他没什么严重的,装系统稳定吗!装了能用多久呢!

楼主(2014-05-07):
日立500G硬盘1万个绿块,其他没什么严重的,装系统稳定吗!装了能用多久呢!

网友:
够呛 哦 哥们

网友:
应该会有蓝屏现象,绿块要是系统盘上都是连续的,不稳定,要是在后面部分,还可以用

网友A:
把系统装在没有绿块的地方,能正常用的,只是慢一点。

网友:
绿块装糸统用不了多久就会变红块了。

网友:
绿块多了,速度会变慢,而且会越来越严重。

网友:
绿块  哎   低格 看看 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系统装在没有绿块的地方,能正常用的,只是慢一点。

装系统,用了三天,没蓝屏速度比较正常,目前没发现什么异常

网友:
拿来装二手主机便宜卖了吧

网友:
低格吧,三四个小时,抹掉其中绝大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