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基础知识

楼主(2014-05-07):
笔记本基础
笔记本的硬启动过程
插上电源适配器使机器在待机状态 按下电源开关如果整机供电系统正常 那么供电芯片(MAX1632MAX1711)PG信号产生分别送到南桥 北桥 CPU ,南桥接到PG信号后 就会产生2路时钟控制芯片CPU-STOP、PCI-STOP送到时钟芯片 ,时钟芯片工作正常后 就会产生各路时钟信号,送到主板的各个电路,其中一路时钟送到南桥 南桥接到时钟信号后就会产生出2路复位信号, 分别为PCI-BST、 DRV-RST 去复位主板上的各个电路其中一路PCI RST 去复位北桥, 当BQ接到复位信号后 产生CPU RST 去复位CPU 当CPU接到复位信号后表示硬启动完成。
笔记本软启动过程
一.CPU寻址过程 可以由MINI槽上的测试点表示(目的测NQ BQ之间数据传输)
1.NQ发过来的PCI RST复位  2.FRAME(帧周期信号)   3.IROY(主设备准备好信号) 4.IRDY(从设备准备好信号)
注:BQ到NQ PCI总线是测不到的 但PCI总线上挂着其他设备 这些设备接到总线上 和BQ NQ是关联的 所以测这些设备上的信号也就等于测NQ与BQ之间的通信
开机后复位灯闪一下 就证明NQ已发出复位信号了 复位信号有了 不一定时钟正常应查一下 但大多说机器是先有供电后时钟后复位
IROY IRDY 工作正常时 这3个灯应该闪 开机这3个灯都闪几下证明CPU NQ BQ都已经工作了 如果一个都不闪要查CPU NQ BQ 还要查内存所以闪的话证明内存也无问题
笔记本测试卡主要修软启动部分时使用
复位信号测试点:
1.MINI 26脚PCI RST 复位后电压3.3V恒定 2.硬盘1脚DRV RST复位后电压5V恒定 3.南桥虚焊无复位4.固件中心2脚PCI RST
BIOS芯片:

BIOS即基本输入输出系统 它是固化主板上的ROM芯片BIOS 芯片内的一组程序为计算机提供最低级最直接的硬件控制与支持 计算机的每次原始启动操作都是依靠固化在BIOS芯片内的程序完成的虽然它是软件程序却相当与计算机软件与硬件之间的桥梁 这里就不多说了
接口电路
1.并口(打印机口) 共25脚

1-17脚是信号线对地数值基本相差不大 都在600左右 一般通过排感直接连接I/O芯片 有33欧左右 如果阻值相差太大 则I/O芯片坏 阻值中间有缓冲器 在开机后1-17脚上都有5V电压 如电压不正常为I/O坏
..后8脚为接地线
2.COM口 共9脚 8个信号线 1个地线
打电阻20K欧档对地测阻值有3/5规律 3根对地阻值无穷大 5根对地阻值为5K欧
加电测电压3根信号电压为-5V 5根电压为0V 串口是通过串口芯片到I/O的
3.VGA接口(外接显示器)
对地测试阻值 RGB信号对地阻值基本相等 在80欧左右行场同步信号对地阻值基本相等 阻值在600欧左右
在开机后 用示波器测 RGB信号在行场同步信号应有脉冲波形输出

有的笔记本必须按组合键 才能输出到显示器(注:实际维修中接口虚焊较高)
4.USB接口 故障最高
①.5V供电对地阻值500多欧  ②.2根数据线对地阻值一样340欧

5. 键盘鼠标口(与键盘芯片相连)4脚供电对地数值600左右 1和5脚数据线对地数值一样
6. 内存 内存工作条件1.供电SD 3.3V、 DDR2.5V、DDR2 1.8V、DDR3 1.5V,
测内存槽边的电容就行了。 2.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