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a703m电源板没有5v 12v电压不开机

楼主(2014-05-07):
电源板红色那点是这里没有回路 拆了103就有回路 拆了103替换一样没有回路 还有拆了光耦 替换也不行 不知道哪里出问题 求指点

网友(点评):
不要乱拆呀,确定有问题再动手。

网友A:
你查了芯片的工作条件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查了芯片的工作条件吗?

小白 求教授 求指点 怎么测试8脚的芯片呢

网友:
你看它是什么型号,然后去百度里面搜它的PDF图,看他的工作条件!

网友C:
看看 220 到300 有没有电压 芯片开关管子 的条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看 220 到300 有没有电压 芯片开关管子 的条件

能在电板裁图告诉我吗 不知道什么是220 30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小白 求教授 求指点 怎么测试8脚的芯片呢

你看看 那个8脚芯片的PDF  供电什么的 REF VCC  有电压么 还有发出脉冲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能在电板裁图告诉我吗 不知道什么是220 300

220V电压 有么 还有大电容的 300有么 在就是开关管 G级电压 D级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C:
220V电压 有么 还有大电容的 300有么 在就是开关管 G级电压 D级电压

G级要是没电压 就是8脚芯片 没发出脉冲 你就得看8脚芯片的工作条件 具备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G级要是没电压 就是8脚芯片 没发出脉冲 你就得看8脚芯片的工作条件 具备了么

G级也有电压 200多V 8脚芯片也有电压50多V

网友B:
引用 网友C:
220V电压 有么 还有大电容的 300有么 在就是开关管 G级电压 D级电压

你说的都有电压 大电容200V G 200多V D150多V

网友:
引用 网友C:
G级要是没电压 就是8脚芯片 没发出脉冲 你就得看8脚芯片的工作条件 具备了么

全部都有电压  在测试那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看看 那个8脚芯片的PDF  供电什么的 REF VCC  有电压么 还有发出脉冲没有

芯片代码 ld7575ps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都有电压 大电容200V G 200多V D150多V

大电容 是300V

网友D:
大电容要310V才是正常的:220*1.414=310V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看看 那个8脚芯片的PDF  供电什么的 REF VCC  有电压么 还有发出脉冲没有

(1)1.3v  定时电阻
(2)2.7v  COMP 光耦反馈
(3)0v  CS 过流检测
(4)0v  接地
(5)1.5v  驱动脉冲输出
(6)12-15v  电源供电
(7)0v  空脚
(8)280-310v  HV高压启动   芯片8脚只有50多V是不是启动不了?是不是芯片背有点那里就是最后的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电容要310V才是正常的:220*1.414=310V

大电容有300多 D S级都有300多 现在就到芯片了 不知道怎么测试芯片 芯片ld7575ps 怎么测试的在网上查  (1)1.3v  定时电阻
(2)2.7v  COMP 光耦反馈
(3)0v  CS 过流检测
(4)0v  接地
(5)1.5v  驱动脉冲输出
(6)12-15v  电源供电
(7)0v  空脚
(8)280-310v  HV高压启动   芯片8脚只有50多V是不是启动不了?是不是芯片背有点那里就是最后的脚

网友:
刚才测试错了 万能表打错挡 现在测试是 大电容300多V  D S级也是300多V 现在就到芯片了 怎么测试呢  芯片代码ld7575ps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电容要310V才是正常的:220*1.414=310V

发现芯片6脚有17V供电 8脚有320V供电 其余都没有电压 这是不是芯片坏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看 220 到300 有没有电压 芯片开关管子 的条件

发现芯片6脚有17V供电 8脚有320V供电 其余都没有电压 这是不是芯片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现芯片6脚有17V供电 8脚有320V供电 其余都没有电压 这是不是芯片坏呢

你把芯片换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1.3v  定时电阻
(2)2.7v  COMP 光耦反馈
(3)0v  CS 过流检测

启动电压 一般是300V左右  你看下 连50V的 线路 的电阻 有问题 跑下线路

网友:
换了也不行

网友E:
查300v到IC的启动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查300v到IC的启动电阻。

换了ld7575ps 1 5 8脚电压正常 就是2脚电压偏低只有0.6至1V徘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启动电压 一般是300V左右  你看下 连50V的 线路 的电阻 有问题 跑下线路

换了ld7575ps 1 5 8脚电压正常 就是2脚电压偏低只有0.6至1V徘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了ld7575ps 1 5 8脚电压正常 就是2脚电压偏低只有0.6至1V徘徊

那就跑下 2脚电路 练得什么 看看有什么导致他有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就跑下 2脚电路 练得什么 看看有什么导致他有跳变

红圈哪里怀疑这个坏了用表测量没有回路 这个是白色的 不知道怎么测试好坏 打什么挡 要不要拆下来测量

网友C:
好像是写的C914那就是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写的C914那就是电容

怎么替换 是不是在其他板找个同样颜色的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怎么替换 是不是在其他板找个同样颜色的就行?

对 电容 就找长的差不多的就行了   个头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对 电容 就找长的差不多的就行了   个头一样的

替换了也不行 跟线就这个原件了 r911和c914是相同的 怎么1脚电压正常 2脚就不正常 无解 现在发现一个奇怪问题 1 5 6脚电压正常 但是电压在波动 好像很不稳

网友(点评):
更换6脚滤波电容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替换了也不行 跟线就这个原件了 r911和c914是相同的 怎么1脚电压正常 2脚就不正常 无解 现在发现一个奇怪 ...

电压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