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进水机电池关机电源指示灯,充电指示灯常亮。

楼主(2014-05-07):
小弟有一台联想G475笔记本因大面积进水修好了不下5个故障点,现在遇到最后一个难题了,电池关机之后电源指示灯充电指示灯常亮。适配器一切正常。电池有时候不开机必须拔下从新拔插电池可开机。难住小弟了求大神解决。EC主要条件查过了,BIOS ENBIOS 都刷过了还是不行。EC换的新的 之前的进水坏了

网友A:
电源指示灯是不是长按开关键可以关掉呢?如果是这样就是因内置网络摄像头采用串行总线控制供电,SP2系统对此设备供电管理有缺陷,关机时无法断开此设备供电,导致系统假死,无法关机,可以进入打开“设备管理器”----展开“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项----选择最后一个“USB Root Hub”----点右键,选择“属性”----切换到“电源管理选项”----去掉“允许计算机关闭这个设备以节约电源”前面的勾,确定完成,系统即可正常关机

网友B:
楼主的精神佩服,解决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指示灯是不是长按开关键可以关掉呢?如果是这样就是因内置网络摄像头采用串行总线控制供电,SP2系统对 ...

不是这样的,都没挂硬盘呢。用电池开机之后关机电源等和电池图标等常亮不灭。强制关机也不灭。除非扣电池。但是用适配器就没事很正常。适配器电池同时用也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精神佩服,解决了没?

没有

网友B:
楼主你那是几修机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那是几修机呀,

一修

网友:
奥,慢慢排查,进水机不好修。前两天我就是修了一个戴尔1420,进水的 ,故障就出在一个小电铸上,电铸地下有点断线,就这样绕了一个大弯路最后慢慢排查才找出是一个小电铸在作怪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  充电芯片   桥   EC  都换了还是没好   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