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R620开机一会就自动关机

楼主(2014-05-07):
情况  客户说做完系统后,就会开机一半自动关机,
实际测试 插上电池和适配器 开机点亮 几十秒钟自动关机
不接适配器 不能开机  只接适配器不插电池 也不能开机

网友:
楼主解决没,我也遇到过,让人家修好了

网友:
coms电池有电吗
风扇堵了没
刷EC的BIOS。

网友:
一般是电源识别电路(充电芯片  Ec )有问题

网友:
谢谢大家 太忙了还没拆机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