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L2262wa 不定时,自动断电,重启

楼主(2014-05-07):
昨天接到客户一台联想L2262wa 不定时,自动断电,重启,爬了半天楼应该是程序MUC坏了,修了这么多年都没有搞MUC程序,一般遇到这种问题都是淘块驱动板换起就行了,但是今天天气不错,想折腾下,之前遇到过三星显示器通病,在淘宝上买了一个线刷程序刷上就OK了,现在我想把这个联想显示器修好,要怎么弄啊,大神支下招:我在淘宝上问了有这个程序,但是不支持远程,应该也没有线刷程序,哪么是不是就要把驱动板上的25开头哪个芯片弄下来到什么机器上刷吗?还有就是有没有一种烧录小机器,可以线刷呀?还请大神些不吝赐教,小弟在线等啦。
芯片

网友:
刷个程序试试,不行了换板

网友:
我想我还没有工具吧?

网友:
有2种么 一种吧芯片焊下来 刷 另一种是用VGA连接刷 不贵么 才200来块钱

网友:
一般现在伙子们,都知道工时太贵,都用默认的VGA连接的刷,省时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