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苹果5S 蓝屏 错误14

楼主(2014-05-07):
苹果5S摔爆屏 换上屏幕先测试 正常启动 还能触摸 然后再次拆下来 准备装好 再次开机 发现苹果LOGO出来后 过一会儿 蓝屏 重启了 马上就想到用iTunes来恢复系统 总是恢复到一半 提示未知错误14
手机
又重启了 数据线换过 电脑也换过 会是什么问题?
手机

网友:
很简单小电阻虑悍了

网友(2014-07-26):
上屏幕的时候, 主板螺丝断线 。。

网友:
主板的,两个螺丝注意,下面有线是不接地的,放大镜伺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