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品牌机主板(网卡感叹号问题)

楼主(2014-05-07):
宏碁电脑(主板采用英特尔81579V)网卡
故障表现为开机(网卡感叹号)禁用网卡再启用即可
但是每次开机都要反复以上步骤
重做各类系统XP  WIN7   安装不同驱动旧版,官方版,英特尔版.................均失败告终
已初步排除到100%是主板问题,到底是主板BIOS还是网卡就不知道
想刷BIOS先,但是官方给的BIOS我不会刷,忘坛友指点(BIOS)在附件里面

网友:
根据你的描述来看,也许你把IO换了就好了

网友:
用编程器刷不成!

网友:
直接用编程器搞,看你的芯片有多牛

网友A:
官网的bios 不会刷   那就下载个不是官网的bios刷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官网的bios 不会刷   那就下载个不是官网的bios刷 ?

我刷过华硕的和精英的!有些可以直接在XP系统上刷
DOS下刷过精英的
这个减压出来是几个文件夹
不知道怎么搞,DOS启动哪个文件,搞不清楚,麻烦帮看看

网友:
刷ROM文件夹里的

网友:
有个FD的文件那个就是BIOS

网友:
在官网下个网卡驱动

网友:
看下AFUDOS教程是怎么使用的就行了。 把文件解压好放在U盘里面  在纯DOS里面可以刷的。

网友:
我就是不知道在DOS下面启动哪个文件!还未解决!心烦

网友:
换个网卡芯片看下。。

网友:
把文件的目录烤到U盘里面,然后进入纯DOS系统,进入BIOS的目录,直接输入flash.bat,提示操作就可以了

网友(2014-06-24):
我这里刚好有一个认网卡启动,不连接的   换雷击芯片  网卡口,也还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