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仁宝板 3VALWP地阻值是多少

楼主(2014-05-07):
(图片)

网友:
是二极体值或者叫压降也行,不是阻值

网友:
应该不下于100欧吧

网友A:
下不了
再少了 就短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下不了
再少了 就短路了

就是啊  只要不短路 就是正常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啊  只要不短路 就是正常的吧

怎么 你的板子弄好了么

网友:
你怀疑的问题或许根本不在3VALWP对地阻值 建议扩大查找范围 或者根据上电时序来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