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 ATI 独显,怪问题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4-05-07):
Y460 按下开机,0.5掉电,再按一下,有时0.4几掉,有时0.1或者0.2左右就掉了,指示灯会闪一下.测了各大电感,除了PL8 独显无反应之外,在0.5掉电时测得电感电压. 有1.V 1.5V 集显1V ,CPU0.7几,,  桥的BIOS 刷过,,桥加焊过..接下来就搞不明白了,,求高手指点思路..谢谢了...

网友:
Y460 ATI电路图

Y460-ATI DAKL2AMB8DO REV D.pdf

网友:
掉电无非就是少电压和主板有短路(绝大部分)   按照这两思路查   先查短路再查独显工作条件

网友:
显卡 显卡,不停的bga

网友:
看看什么电压没出来 还有 PG信号 信号的多

网友:
CPU PG都有了,,1.6V左右..后面查哪里??

网友:
按楼主描述的情况应该是哪里有微短!

网友:
换一下CPU供电的MOS管

网友:
查公共点和各大电感的对地阻值。你应该有所收获。

网友A:
搞好没,我有一台一样的问题,显卡拆了也一样掉,南桥换了,BIOS刷了,IO换了,CPU换了,CPU供电,系统供电,15V电路都换了,CPU显卡供电上管拆下来也一样秒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搞好没,我有一台一样的问题,显卡拆了也一样掉,南桥换了,BIOS刷了,IO换了,CPU换了,CPU供电,系统供电 ...

那还不如换板吧?这样搞不死人才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还不如换板吧?这样搞不死人才怪.............

350大洋,不想放弃

网友:
引用 网友A:
350大洋,不想放弃

顶你!祝你好运!!!!!

网友:
做完显卡可以尝试考虑后极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