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启动失败的原因以及解决办法

楼主(2014-05-07):
在使用电脑的过程中,有时候会出现电脑启动失败,导致计算机进不了系统的现象。是什么原因的哦啊只电脑启动失败的呢?软硬件问题都有可能,下面是我们就总结一下电脑启动失败的可能原因和解决办法。
  1.CMOS系统中的领导次序全部被屏蔽了,造成启动不起来。
  故障解决:开机后按DEL键进入CMOS设置。选择主页面的第二项即:AdvancedBIOSFeatures(高级BIOS功效设定)。在“高级BIOS功效”设定中选择“FirstBootDevice”可设为HDD-0。
  2.CMOS系统中的存储器被改了,与实际的硬件类型参数不一致而造成启动不起来。
  故障解决:COMS系统的存储器改了,也是开机进入CMOS页面,选择第一项即:StandardCOMSFeatures 中把IDEPrimary/SecondaryMaster/Slave(第一/二个IDE主/从把持器)在此处各项上可以击回车键让系统给主动检测一下存储器。
  3.系统文件被病毒修正了或被误删除了也会造成启动不起来。
  故障解决:系统文件若被病毒修正或误删除可先杀毒然后用启动软盘或启动光盘启动系统到A://>下然后输入SYSC:。最后重新启动计算机。
  4.系统分配文件丧失了也会造成启动不起来。
  故障解决:若系统分配文件丧失了可以自己编写一下,或者保存一个空的文件。开机后按F8键进入选择系统菜单。选择第五项或第六项击回车键输入scanreg/restore回车。然落后行选择其中的任意一项回车,最后涌现一个提示如:restorerr的按钮表现成功,如OK的按钮表现失败这样再次进入一直提示成功为止,重新启动盘算机。再编写一个CONFIG.SYS的文件如EDITCONFIG.SYS回车,内容是DEVICE=C:\WINDOWS\HIMEM.SYS/TESTMEM:OFF回车DOS=HIGHALT+F+X回车保存。
  如果以上方法都无法解决,就只能送售后或是电脑维

网友:
  好方法,LZ能给我分析下什么是“病毒修正”,对这个不是很了解。

网友:
如果,能更详细点就好了。

网友:
不错,有见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