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奇怪花屏。

楼主(2014-05-07):
如题,机子接过来时是进水的。清洗后发现19v线路有两电容短路。直接拿掉。开机电流走起,大喜。捡了便宜。上屏一看,花屏 ,以为是屏线问题,换了试,故障一样。坑爹啊。接着查各电压,信号。其中的过程省略,都正常。无语了。想起两个拿掉的电容,装回两电容试机,奇迹出现了,显示正常。装机测试收钱。觉得 经验有用的修友请加分。

加油,我最棒 + 2 很给力!

网友(点评):
楼主知道电容烧了,为啥不换掉而是装回去你?

网友A:
19V的电容会导致花屏的?谁信呢

网友(点评):
实验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信你可以把那个电容用一条铜丝短接看看效果啊?

网友B:
19V的电容应该是背光部分的升压供电源,怎么会导致花屏呢,疑惑!

网友C:
没见过 不过信号不对容易花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19V的电容会导致花屏的?谁信呢

信不信由你,但事实就存在,我修出的问题就在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19V的电容应该是背光部分的升压供电源,怎么会导致花屏呢,疑惑!

我 也解释不了,可这是我的维修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见过 不过信号不对容易花屏

信号都正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恭喜 这个花屏密码又被一个人知道了   其实只是左边一个电容就好

兄弟,加点分啊,原来被保密了。

网友:
第一次听说,但是没遇到过。。。很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19V的电容会导致花屏的?谁信呢

你不信  我也曾经遇到过  联想g470  开机花屏  也是那两个滤波电容坏了。。。

网友:
知音,。。。加分

网友E:
是不是显卡供电的电容

网友F:
这种电压滤波不良导致的问题,确实比较特殊,呵呵

网友G:
用月饼老师的话说用基础理论知识无法解释的,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又是一个经典的通病。

网友H:
這些故障太奇特了  ,又得到經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显卡供电的电容

不是显卡供电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月饼老师的话说用基础理论知识无法解释的,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又是一个经典的通病。

我想应该是通病,所以分享 给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H:
這些故障太奇特了  ,又得到經驗了

得到經驗了.可别忘了。。。你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电压滤波不良导致的问题,确实比较特殊,呵呵

电压滤波不良导致的问题,这不是我的结论哦。。。

网友I:
经典故障 以后要注意了  但不能理解这也能导致花屏!!!!!!!!

网友J:
两个电容的位号是?C 多少?

网友K:
这两个电容在什么电路上的,说了给你加分

网友(点评):
哥们,太坑爹了吧,说了加分又不加。信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两个电容的位号是?C 多少?

就图片里面的两个黄色的,没留意位号哦。

网友:
引用 网友I:
经典故障 以后要注意了  但不能理解这也能导致花屏!!!!!!!!

我也没想明白导致花屏的原理

网友:
这个问题按常理确实难以解释

网友L:
引用 网友K:
这两个电容在什么电路上的,说了给你加分

就在19v线路上啊,图片里那个按键旁边。我都用红色小棍子指出来啦。加分哦,哥们。

网友:
我相信,以前我修过一台联想Y470也是给屏供电的电容腐蚀了,接屏也是一条条的花,换屏线 屏无果,最后也是果断换掉电容,修好了,很多东西不得不信,只有自己遇到才会相信呀,,,,

网友K:
引用 网友L:
就在19v线路上啊,图片里那个按键旁边。我都用红色小棍子指出来啦。加分哦,哥们。

公共点????

网友M:
谁知道这两个电容的位置号,很想研究一下为什么

网友N:
那两个电容不是坏的吗?装上不短路了?不解。

网友:
引用 网友N:
那两个电容不是坏的吗?装上不短路了?不解。

肯定换了新的上去啦!

网友:
引用 网友K:
公共点????

是的,就是公共点。。

网友:
引用 网友M:
谁知道这两个电容的位置号,很想研究一下为什么

位置号没留意,机子已拿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谁知道这两个电容的位置号,很想研究一下为什么

是换新的,是我没说清楚。

网友:
不可能 、 怎么搞定的

网友O:
我不表示不太信,正常的情况 前面过来的电早就滤波干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我不表示不太信,正常的情况 前面过来的电早就滤波干净了
我也不确定这情况的原因。。。。

网友:
我可能也是碰到的这种情况现在上图给大家看看,不过还没有修。一会修修看

网友:
怎么上图,不会上d:\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个通病。。

网友:
修电脑有些是无法用理论解释清楚的,经验才是分享和学习

网友:
这个案例好 谢谢楼主贡献 先收藏

网友:
大家互相学习一下吧

网友:
这肯定会的,想想主供电都杂波,后面能稳定不?

网友:
问 月饼老师去 哈

网友:
真的羡慕你们,可以亲自动手解决实际问题。有些东西就是这样,解释不了,但是就是这样做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科学无法解释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