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DS2开机保护修复

楼主(2014-05-07):
技嘉GA-H61M-DS2开机保护,不插4针可开机不保护,判断CPU供电损坏,此板是1155接口的,有CPU-VTT电压,cpu-vaxg电压,VCORE电压,先查CPU-vtt电压部份无短路现象,驱动芯片是RT8120。VCORE和CPU-vaxg是由ISL95836驱动的,先查供电对管K0387和k0393,都没有短路,再测每只MOS管的G极对地阻值是不是一样,检测后发现有一组的上管对地阻值不对和其它几组有差别,
顺路跑到一只很小很小的贴片八脚集成块上,查图发现是ISL6208,芯片上未标型号,这是VCORE的第三组,第一组和第二组都是由ISL95836直接驱动的,取下第三组ISL6208和MOS对管,PWM就悬空了,在板上查另一组PWM2G就直接悬空,插上4针电源接口,上电不保护了,上CPU听到滴滴的内存报警声,查VCORE电压有了,CPU-vtt电压有了,上内存条通电开机屏幕有图像出来。送来修的七八块,找一块坏了桥的,将上面的ISL6208拆下装到此板上,装回MOS对管,再次通电屏幕出图,此板修复。此板的CPU供电用万用表测量时不是直接短路,是因为驱动芯片不良造成的开机电流过大保护,维修时只能一组一组的排除。附上芯片资料

网友:
现在都是主辅芯片驱动电压的

网友:
楼主技术真好,顶

网友:
技术不错。赞一个

网友:
谢谢楼主的资料,很有用。

网友A:
我现在有块技嘉GA-H61M-DS2不插4P开机都会3秒保护,排除了短路,不知道怎么搞,能触发应该不跟IO有关系吧,慢慢研究。

网友:
和我你一样

网友:
受教育了  谢谢~

网友:
楼主可以分享这个板子的图纸吗?

网友B:
上管是K03B7,不是K0387,害我找遍淘网。

网友:
两个芯片的资料都发上去了,图纸没有呀。我只下到了这个“技嘉GA-H61M-S2-B3_主板_电路图.pdf”,只能作个参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有块技嘉GA-H61M-DS2不插4P开机都会3秒保护,排除了短路,不知道怎么搞,能触发应该不跟IO有关系吧, ...

可能是哪个小电压没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有块技嘉GA-H61M-DS2不插4P开机都会3秒保护,排除了短路,不知道怎么搞,能触发应该不跟IO有关系吧, ...

按时序查呗。。

网友:
报告,又发现一位高手.

网友:
看过,学习借鉴用。

网友(2014-06-07):
烧上管至芯片都烧坏了。。。

网友(2014-07-11):
引用 网友B:
上管是K03B7,不是K0387,害我找遍淘网。

上下管一般都通用!

网友:
来看了下学习技术

网友:
现在本身就没槽子了..还改PWM的电路的工作条件..真的是没有打算给我们好修啊

网友:
拆掉第三组ISL6208和MOS对管,PWM就悬空,意思是让CPU少一相供电吗?

网友(2014-11-15):
楼主有图纸吗购买也行

网友:
好东西先收了,哎可怜的下载分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