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显卡掉点 飞线OK 续N10P-GS-A2代换N10P-GE1现场直播

楼主(2014-05-07):
   本故事真实故事哦~~~ 今天早上顺风送来显卡,图1
   拆包装先验货 ...
把昨天焊上的N10P-GS-A2
             取下。。
       出问题了 掉点了,还好只是一个,··图2

             继续,,清理底盘,飞线补点...   10分钟
    上BGA  冷却后,加点测试ok~~!!280元到手···
发这个帖子我用事实证明了     N10P-GS-A2、N10P-GE1这俩个显卡是不可以互换  的
           在换原装显卡之前我也刷过几个版本的BIOS   都失败了,·所以大家以后不要纠结在换上显卡刷BIOS就能亮的理论上了!
帖子还是不、怎么会发,图片显示有点乱,大家凑合看吧       还有我提前声明下 你可以不回贴但我绝对不是广告,勿喷·!

网友:
基地的  280T   还是很叼的,,反正我用的很顺手··~

网友A:
你这是为什么换显卡,我现在修这机子,开机电流直接1A,拆显卡后正常,换了一个之后还是这样,

网友:
飞线 不错神勇 掉的多了就不好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为什么换显卡,我现在修这机子,开机电流直接1A,拆显卡后正常,换了一个之后还是这样,

开机1a左右到1.4左右跳变   无开始声音  复位信号不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为什么换显卡,我现在修这机子,开机电流直接1A,拆显卡后正常,换了一个之后还是这样,

需要资料问我要,大板 显卡供电小板  的图纸 bios我都有 ! 免费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需要资料问我要,大板 显卡供电小板  的图纸 bios我都有 ! 免费给你

我显卡特别烫手,开机没有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需要资料问我要,大板 显卡供电小板  的图纸 bios我都有 ! 免费给你

而且掉电,但是各大供电正常,都出来了。

网友C:
我想问问  要是掉电偏向里面还能飞线吗???要是能  应该怎么飞  注意些什么?

网友:
高手,,必须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问问  要是掉电偏向里面还能飞线吗???要是能  应该怎么飞  注意些什么?

可以啊
漆包线就 ok啦··

网友:
楼主买芯片都在那家买啊,现在假的太多。

网友:
换显卡才两百多啊,太可怜了。

网友:
现在碰到BGA就头疼的事,修板没问题,但BG技术真心不行啊我

网友:
漆包线fei
ok啦·

网友:
一个就没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想问问  要是掉电偏向里面还能飞线吗???要是能  应该怎么飞  注意些什么?

改天我在发帖啊  说明细节  和我的操作流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天我在发帖啊  说明细节  和我的操作流程

好啊,因为新手,所以对焊盘掉点 怕得要死,总感觉一掉点就废了

网友:
掉点,机子是摔的吧,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D:
唉。  现在都在打价格,  像这种机子没有报个260以上都懒得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唉。  现在都在打价格,  像这种机子没有报个260以上都懒得弄了。

是啊 在退2年  500块都挣到手了

网友:
还好掉点在边上,要是在中间就难了

网友:
所以对焊盘掉点 怕得要死,总感觉一掉点就废了。这点掉中间就麻烦了

网友E:
做BGA 掉点是新手的最突出的表现。多做就不会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做BGA 掉点是新手的最突出的表现。多做就不会掉了。

老手就不掉点了? 我打干维修5年了,做bga也有百儿八十个了  加焊的还不算,加焊成功几率也不高,就是好了也用不住,值球的也有个百儿八十个了,ibm 掉点经常事, 补线也是常有的事,你做bga就不掉么

网友:
楼主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网友F:
敢问楼主是在哪家买的芯片,现在的芯片我都头疼,翻新 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F:
敢问楼主是在哪家买的芯片,现在的芯片我都头疼,翻新 太多

13510633867  你自己联系把

网友:
能搞好就已经了不起了!

网友:
一个点 飞线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