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技嘉 78lmt-s2p故障

楼主(2014-05-07):
主板技嘉 78lmt-s2p ,诊断卡开机跑码到c3就不动了,无显示,是什么原因呢
主板
技嘉

网友:
跑C3是内存 看看 内存供电 VDDSPD REF 总线 SM_CLK SM_DATA 核心电压 1.38 时钟

网友(2015-09-12):
先换内存,再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2015-10-12):
今天修到一张是两内存插槽脚有问题 楼主仔细可靠针脚有没有问题

网友:
检查内存供电还有信号条件满不满足!

网友(2016-06-27):
通病,刷个BIOS就好了。